intouch10.1 批量添加窗口

楼主(2010-11-12):
我的项目需要添加很多的窗口 ,所以需要批量的操作,添加窗口。 有什么解决方案可以联系我。 另外,项目中的 .win 和 .wbk 文件是用什么格式解码。 email: donpoeju@gmail.com.cn 有重谢,你懂的。

网友A:
另外,项目中的 .win 和 .wbk 文件是用什么格式解码

二进制格式,需要分析后才知格式,这种风险很大,不建议改动二进制表,批量添加其实不需要在这个上面作操作,看KBCD。

网友B(2011-01-11):
想通过复制。win文件和。wbk等文件来复制窗口是不行的。因为,无法修改ww_wdws.ndx。建议使用按键精灵做大量重复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