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与SqlServer 安装问题

楼主(2010-11-13):
我电脑上以前就装了微软的SqlServer 2005开发版的软件。

现在装wincc V6.2 检测安装组件是没能找SqlServer 2005

是不是一定要装SqlServer2005 for wincc,wincc才能识别的啊。

有什么其他方法吗?请教下

网友A:
对,一定要用WINCC光盘里带的SQL,否则没用

网友B:
是的,专用版的才行。

网友C:
微软专门为wincc做了sqlsever,其中一些保存方式可能不是和通用的一致,所以必须安装配套的sqlsever,与wincc版本一致的。

网友D:
楼上都说的很明白了,我露个面

网友E:
需要先装SQL,然后才能装winCC

网友F:
没有的 这是西门子定制的

网友G:
6.0时期曾经用商用版sql,安装上wincc6.0。但是以后使用会有问题,sql for wincc版本在建立的时候,针对wincc软件,在其sql服务器下建立了一些相关东西,具体是啥,我也没详细看过。还是安装sql for wincc版本吧!

网友H(2010-12-20):
一般都是用专用于wincc的sql安装程序,否则可能会出一些问题

网友I:
MS SQL 是通用数据库管理软件,使用时首先要建立数据库,包括表,视图等才能真正有效的工作.通用的MS SQL 中没有wincc所需要的数据库.MS SQL for wincc中已经建立好了wincc所需要的数据库及帐号等,所以..........

网友J(2011-06-21):
必须要安装wincc的SQL2005,QQ878582905

网友K:
找不到啊,不知道哪里能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