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压力闭环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2010-11-13):
用伺服阀进行输出压力控制时,采用plc模拟量模块给定伺服阀信号或接受传感器反馈信号。开始时,压力达不到设定值,模拟量输出增加,阀的开度也增大,压力达到设定值时模拟量输出
保持当前值不变了(对于PID控制来说应该是这样的),但只要阀有开度,液压缸就会一直向前,压力还会继续增加,直到溢流阀溢流为止,所以对伺服阀的压力闭环有点糊涂了,希望各位
指点。

网友A:
PID控制就是当输入与输出的误差控制在最小状态,当没有达到设定液位时,PID控制器就会根据PID参数不断调整伺服阀的开度,直到逼近设定值,当到达设定值的瞬间,输出并没有关闭,当液位超过了设定值后,PID控制器又调整输出(减小),如果误差还在增大,那么就会调到PID的最小输出,比如0

网友B(2015-10-07):
美国 Delta 计算机系统公司研发和制造运动控制器、色标
传感器和其他工业控制元器件。我们为客户提供的高性能自
动化系统和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测试平台、航
天航空、石油天然气以及舞台影视娱乐等行业。
产品优势:
. 高性能闭环运动控制 - 位置/速度/压强/压力
. 电动或液压多轴同步,单控制器可达2 - 8轴
. 与任何电液系统配套,与众多厂家的传感器连接,轻松集
成于全新设备或用于老设备升级改造
. 功能强大,易于使用的 RMCTools 软件

在DELTAMOTION  官网可以申请一本免费的 《流体动力运动控制实用设计指南》 就是专门讨论了 伺服阀闭环控制的一些问你,或许对你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