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1-18-工控擂台-断路器出现哪些异常时应停电处理?

楼主(2010-11-13):
        断路器出现哪些异常时应停电处理?说说原因。

        本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断路器出现以下异常应停电处理:
(1)严重漏油,油标管中已无油位。
(2)支持瓷瓶断裂或套管炸裂。
(3)连接处过热变红色或烧红。
(4)绝缘子严重放电。
(5)SF6断路器的气室严重漏气发出操作闭锁信号。
(6)液压机构突然失压到零。
(7)少油断路器灭弧室冒烟或内部有异常声音。
(8)真空断路器真空损坏

网友B:
一楼答的比较全了,支持一下吧。

网友C:
答:断路器出现以下异常应停电处理:
a、严重漏油,油标管中已无油位。   因为漏油会导致短路触电
b、支持瓷瓶断裂或套管炸裂。
c、连接处过热变红色或烧红。 因为过流要断电,长时间工作会损坏
d、绝缘子严重放电。 放电产生电伏很危险
e、SF6断路器的气室严重漏气发出操作闭锁信号。
f、液压机构突然失压到零。
g、少油断路器灭弧室冒烟或内部有异常声音。 估计内部出现短路,要断电。
h、真空断路器真空损坏。

网友D:
没有说明具体的断路器,通常通用的低压电路器一般自己会自动跳闸,都不需要停电处理了。

网友E:
高压?低压?还是?

网友F:
 断路器出现以下异常应停电处理:
(1)严重漏油,油标管中已无油位。
(2)支持瓷瓶断裂或套管炸裂。
(3)连接处过热变红色或烧红。
(4)绝缘子严重放电。
(5)SF6断路器的气室严重漏气发出操作闭锁信号。
(6)液压机构突然失压到零。
(7)少油断路器灭弧室冒烟或内部有异常声音。
(8)真空断路器真空损坏

处理方式:(高压类型断路器)

检修项目:真空断路器:回路电阻测试,交流耐压试验、低电压试验
SF6断路器:sf6微水测试,回路电阻测试,低电压动作特性试验。

网友G:
说得很详细,但是那个sf6是干什么的?

网友G:
楼主说的也不是很详细啊,高压的还是低压的。概况一下说:一自身故障;二控制以下方面的故障。主要这两方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也不是很详细啊,高压的还是低压的。概况一下说:一自身故障;二控制以下方面的故障。主要这两方面。

说的好,我觉得就凭此帖也该给10楼的奖励。我们的工控擂台有时候问题不明确,需要有朋友指出来或者补充问题、从大方向上把握和引导大家攻擂

网友I:
自身质量问题:

(1)严重漏油,油标管内已无油位;

(2)支持绝缘子断裂或套管炸裂或绝缘子严重放电;

(3)连接处因过热变色或烧红

(4)断路器气体压力、液压机构的压力、气动机构的气压等低于闭锁值,弹簧机构的弹簧闭锁信号不能复归等。

选型问题

 选的过大起不到保护作用,过小易跳闸,需停电更换断路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出现以下异常应停电处理:
(1)严重漏油,油标管中已无油位。
(2)支持瓷瓶断裂或套管炸裂。
(3)连接处过热变红色或烧红。
(4)绝缘子严重放电。
(5)SF6断路器的气室严重漏气发出操作闭锁信号。
(6)液压机构突然失压到零。
(7)少油断路器灭弧室冒烟或内部有异常声音。
(8)真空断路器真空损坏

网友K:
20MP获得者:lyc19730508              smile
10MP获得者:yanwen0227              yanwen0227
                          zyw3166                      zyw3166
                          惊涛骇浪                      jingtao
20积分获得者:qicuie310                 壮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