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KND数控系统PLC问题

楼主(2010-11-13):
在凯恩帝数控系统中,R999.0 是一个怎样的内部寄存器,这条指令写成这样的目的是怎么回事?有点搞不明白,哪位高手能解析下!

网友A:
这条语句目前暂时不用,要用的时候把前面的地址修改一下就好用了。
因为整个PLC程序是通用的,特定的时候把不用的语句封锁掉。

网友B:
就是一个人为常开点而已,处于常OFF状态,其他通用PLC里面也有的,但那多事系统自带的,比如s7-200的SM0.1,三菱FX-1N的M8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