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PLC控制私服带动皮带

楼主(2010-11-13):
请教各位大侠。。现在我在做一条流水线程序。。用三菱FX1N的PLC来控制私服。。流水线前面有一个编码器给过来一个脉冲数360脉冲/R。。后面跟着有两条皮带。。第一条皮带的速度就和编码器过来的脉冲数一样的速度。。第二条皮带就要永远是第一系皮带速度的0.8倍的速度。。我怎么把这个脉冲数变成是第一条脉冲数的0.8倍。MULP又不能是0.8r的。。请大侠们指点。。谢谢拉。。

网友A:
第一系皮带脉冲数MUL  K8,然后再DIV  K10,不就是0.8?

楼主:
但余数呢?是不是再把它ADD起来啊?怎么处理?

网友A:
余数?余数始终比1小,PLC对此不处理,一般地说,你的脉冲数应该满足精度。

如果你认为有必要,也可以将每次的余数存起来,统一处理。

网友B:
既然是皮带,就应该叫搞机械的设计成传动比是0.8的。才是最好的办法。

不要把问题压在自己身上。这个问题让机械做很简单。

(完)

网友C:
你的系统是不是把编码器的脉冲作为第二条皮带驱动伺服的指令?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考虑在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设置上实现0.8的比例设置。当然楼上芳季说的有道理,0.8的传动比对于机械设计人员来说是很容易实现的,干嘛都交给电气来做?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我正在常试着。

网友D:
一句话,用扩大法!!同时扩大或者缩小10倍,MUL就可以用了

网友E(2011-04-20):
一楼的不对吧?给你打个比方吧。如果要用10*0.8,因为1N的没有浮点运算,你就用DIV K10 K10 D1  MUL D1 K8 D2  这里D2就是结果了。也就是你碰到有小数的,本来是A乘B,(这里B=C/D),就用A/D再去乘C,也就等于A乘B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