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10-11-13):
小弟要设计一个机器人控制系统,是pc+pmac的组合,对任意空间曲线进行加工,首先曲线方程分成n小段,上位软件对这个小段进行逆解,然后把每个的关节坐标通过DPRAM送给pmac  然后pmac用spline的方式 进行插补  这种方法不知道可行否 对于任意空间曲线都可以加工

网友A:
你做的这个东西和我将要做的东西很像,我感觉理论上应该可以,但是插补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在上位机上做的,pmac我没有用过,不知道里面是否有这个功能;还有不知道你的曲线方程是怎么读取出来的,不用拟合吗。请高手指教。

楼主:
我上位机会把曲线离散掉  分解成很小的线段 然后对每段小线段反解方程,然后下载数据到运动控制卡进行插补 完成

网友A:
哦,看样子,你是要先将曲线完整示教下来,再做下面的部分了。这个和我想的不太一样,我想的是用已经规划好的小段圆弧曲线进行拼接,具体的算法,我还没有实现,学习了。

网友B:
机器人控制系统 與數控系統 最大區別 前者為 連續路徑控制 後者為軌跡控制 把馮京當馬涼 會很辛苦

网友C:
我只做过一次有机械手的FMS案子,但我想知道,除了示教外,机械手能像数控系统那样用UG或别的软件编号程序然后再导入机械手运行吗(复杂的曲面)?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于机器人控制系统 與數控系統 最大區別 前者為 連續路徑控制 後者為軌跡控制 把馮京當馬涼 會很辛苦

前者有更适合的系统么?(新手,机床和机器人两者都是)。刚到一所大学看过农业机器人,用的也是类似机床的

控制卡,用G码来解析路径,挺麻烦的。

网友B:
机器人控制系统 與數控系統 最大區別 前者為 連續路徑控制 後者為軌跡控制 前者高速(線速度100M 以上) 後者高精

除了示教外,机械手能像数控系统那样用UG或别的软件编号程序然后再导入机械手运行吗(复杂的曲面)?若你問新代 或寶元高級工程師 他會這樣回答 不建議這樣做 若這樣用軸數也頂多三軸 那四軸五軸六軸 那又該怎作 車铣複合做過嗎 多軸的機械手就接近

連續路徑的功能 A 避開空間的障礙 找出平順的路徑 B 在運動過程減少加減速 以降低工作週期時間

网友B:
前者有更适合的系统么?(新手,机床和机器人两者都是)。刚到一所大学看过农业机器人,用的也是类似机床的

控制卡,用G码来解析路径,挺麻烦的。

高階機械手控制器  在市面上不多 最有名就是ABB 但他的價位很貴 另外笨鳥先前所待過的台灣揚朋科技(A TECH)

抓著手臂的末端 找出最佳化的經過的點 並記錄下來 系統自然形成路徑規畫 這是最友善的程序編成 也就是教導功能

市面上稿機械手的廠家很多 但大多數對此是不熟悉 才會用數控系統 或PLC 當然他對效益沒要求 性能無所謂 也是可用的

网友D:
对:笨鳥慢飛 关于

前者有更适合的系统么?(新手,机床和机器人两者都是)。刚到一所大学看过农业机器人,用的也是类似机床的

控制卡,用G码来解析路径,挺麻烦的。

高階機械手控制器  在市面上不多 最有名就是ABB 但他的價位很貴 另外笨鳥先前所待過的台灣揚朋科技(A TECH)

抓著手臂的末端 找出最佳化的經過的點 並記錄下來 系統自然形成路徑規畫 這是最友善的程序編成 也就是教導功能

市面上稿機械手的廠家很多 但大多數對此是不熟悉 才會用數控系統 或PLC 當然他對效益沒要求 性能無所謂 也是可用的

恩,我见的那个只有4轴,他们自己做的算法,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问了两个问题,障碍避开还没做。

市面上做机械手的大多是工业机械手吧,最多做做送料取料之类的,动作很简单,用数控系统就够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看了大家的讨论,还是没弄清机器人和数控系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是功能,应用还是实现的架构方法不同?
用数控系统的方式,但实际控制的是机械手,不行吗

网友B:
看了大家的讨论,还是没弄清机器人和数控系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是功能,应用还是实现的架构方法不同?

 不是做核心技術(像新代) 要搞清楚還真不容易

用数控系统的方式,但实际控制的是机械手,不行吗

市面上稿機械手的廠家很多 但大多數對此是不熟悉 才會用數控系統 或PLC 當然他(機械手)對效益沒要求 不要求性能 也是可用的

网友B:
恩,我见的那个只有4轴,他们自己做的算法,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问了两个问题,障碍避开还没做。

市面上做机械手的大多是工业机械手吧,最多做做送料取料之类的,动作很简单,用数控系统就够了。

 這就典型外行人做外行事 機械手他僅是作移載的附屬設備 他的主生產設備的不同 或製程工藝改變 障礙處也會不同 所以才會使用教導功能 抓著手臂的末端 找出最佳化的經過的點 並記錄下來 系統自然形成路徑規畫 這是最友善的程序編成 並且在現場實作
動作簡單 那直接用氣壓缸就好了 數控系統都可省下來

网友F:
这种方法从本质上说不对; PMAC已经自带了非直角坐标系嵌入式正逆解;如果按照你的思路做,其实是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搞法。
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是喜欢看中文手册,但PMAC所能找到的中文手册都是15年前的东西了,看看新的英文手册,少走些弯路。

网友E:
机器人,机械手?
而且现在的机器人不仅是工业的,例如高交会就有很多的机器人,腾讯还做机器人。
这些应该意义又不同了吧。

网友B:
機械手的種類很多 直角式 同步式 關節式 還有最近在上海工博看到模擬平台機械手(這有現成軟件可用 大概1000歐元)

同步式 關節式這些都是帶有旋轉及支架 在作多軸任意空間座標變換 呵呵 我還第一次聽到 PMAC已经自带了非直角坐标系嵌入式正逆解 怎解像CAD CAM 那軟件又要多少錢 又是怎樣核心  六個旋轉軸行成的運動 這程序怎個寫法

那直角式就好搞嗎 要不要出個題目考考你

在工業上我們多稱之機械手 (Robo)

网友D:
回复内容:多谢 ,这么说就了解了。机械手这个行业还是初次接触,国内需求情况怎么样?国内厂家对成本是不是

计较的很厉害?

引用 网友B:
关于

恩,我见的那个只有4轴,他们自己做的算法,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问了两个问题,障碍避开还没做。

市面上做机械手的大多是工业机械手吧,最多做做送料取料之类的,动作很简单,用数控系统就够了。

 這就典型外行人做外行事 機械手他僅是作移載的附屬設備 他的主生產設備的不同 或製程工藝改變 障礙處也會不同 所以才會使用教導功能 抓著手臂的末端 找出最佳化的經過的點 並記錄下來 系統自然形成路徑規畫 這是最友善的程序編成 並且在現場實作
動作簡單 那直接用氣壓缸就好了 數控系統都可省下來

网友B:
机器人控制系统 與數控系統 最大區別 前者為 連續路徑控制 後者為軌跡控制 前者高速高精(線速度100M / min 以上) 後者低速高精
數控系統: A 高階語言 建立在IPC上 程序容量大 執行速度慢(編譯及內部傳輸)

                  B 同動系統(可直線 圓弧 螺線補間) 若想做車铣複合機 做不出來

                  C 程序編成以G代碼 或使用 CAD CAM(程序容量更大) 所以當系統在跑程序時 指令之間會形成斷點 也就是機台處 於加減速的循環 那速度怎快得起來

待續

网友F:
PMAC已经自带了非直角坐标系嵌入式正逆解,怎解像CAD CAM 那軟件又要多少錢 又是怎樣核心 六個旋轉軸行成的運動 這程序怎個寫法那直角式就好搞嗎 要不要出個題目考考你

有幸得到前辈的关注, 我不知道那里说错了,“PMAC已经自带了非直角坐标系嵌入式正逆解”是指针对机械手或者机器人,PMAC提供了接口,只要用户把前向和逆向模型嵌入其中,PMAC会自动转化为对马达量的控制;而没有必要在计算机上算出马达的位置,然后传给PMAC。
如果还是没有解释对,请前辈指教。

网友E:
C 程序編成以G代碼 或使用 CAD CAM(程序容量更大) 所以當系統在跑程序時 指令之間會形成斷點 也就是機台處 於加減速的循環 那速度怎快得起來
现在数控系统差不多的都有前瞻功能(lookahead),指令间是可以平滑过度的

网友F:
C 程序編成以G代碼 或使用 CAD CAM(程序容量更大) 所以當系統在跑程序時 指令之間會形成斷點 也就是機台處 於加減速的循環 那速度怎快得起來  现在数控系统差不多的都有前瞻功能(lookahead),指令间是可以平滑过度的

深有同感
有的时候真的搞不清楚,像PMAC这样的卡就像已经把一个房子搭好,甚至准备了很多装修材料,用户只要装修装修就可以
而很多用户非要自己一块砖一块砖的自己重新盖
如果非要pc+pmac的模式,只是用了很简单的插值功能,又何必用PMAC呢? 国内很多卡有此功能,价钱还不到十分之一

网友B:
现在数控系统差不多的都有前瞻功能(lookahead),指令间是可以平滑过度的

速度是有提升但是還是有限 三維曲面他的線速度又能跑多快 要超過10m/min 很拼 那100m/min 若把他用再噴塗設備 就會發現 斷點處漆會濃些(設備走弓字型),

“PMAC已经自带了非直角坐标系嵌入式正逆解”是指针对机械手或者机器人,PMAC提供了接口,只要用户把前向和逆向模型嵌入其中,PMAC会自动转化为对马达量的控制 基本跟教導路徑作法類似 但寫的不清不楚 感覺是專用開發的機械手 非通用的系統

网友B:
機械手控制系統(通用)

A 此核心軟件(Libery)置在軸卡上

B 此系統軟件架構 為獨立又同動多系統架構

C 教導 連續路徑 是其特有功能

D 加減速性能要求高

网友B:
笨鳥最近身體狀況不佳 心臟出點問題 近期返台治病 暫且告別論壇

网友F:
笨鳥前辈保重,早日回到论坛.   早日康复!

网友G:
看看这个机器人,在上海世博会上也展示过,用Beckhoff的控制器做的

网友H:
笨鸟兄保重!祝早日康复!

网友I:
祝愿笨鸟慢飞早日康复!

网友J:
看了唱京剧机器人,发现我们和日本的差距太大了。人家早就是双足行走了,我们还是靠轮子,残疾啊。

网友K:
“人家早就是双足行走了,我们还是靠轮子”

个人认为,双足行走,在技术上难度不小,应用中意义不大。六足简单多了。

网友L:
楼主的方法可行,因为我前些时间也做过同样的事情。我想其他品牌的机器人也应该都是这个思路,只是具体实现的方法不同而已。 使用“jamesyoung77”大大所说的 PMAC的特殊功能,也许可以缩短开发时间,但是原理应该都差不多吧,只不过一部分工作交给PMAC做了而已。 从研究、学习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还是自己算一下的好,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功力等级,等段升到一定等级了以后,自己就可以开发一款实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了,不是吗? 下面视频链接里的机械手控制系统就是用了和楼主一样的计算方法作的,没有示教,对直线和圆弧进行小段切割,然后计算各机械臂的角度。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0MDY2NzU2.html

网友L:
还想问几个问题。机器人控制系统 和 数控系统的区别,是不是因为机器人控制系统里有针对机器人的智能化运算功能? “连续路径”和 “轨迹”有什么不同之处? 如果机械手需要加工一段直线或圆弧,那么这个算不算是轨迹控制啊?

网友F:
惭愧惭愧   我哪里是大大  只知道一二   波恩版主才是这里的大大
不才在这里对Bonyz的提问尝试做一些解答,如有错误,请各位大大及时纠正

连续路径只是对位置有要求   轨迹要求更高:不但对位置有要求,还有速度要求

数控系统一般是指笛卡尔(直角)坐标系统,其特征是一个工具端的运动可以由坐标系中各个马达运动的线性组合而成;
机器人系统是非直角坐标系统,工具端位移是由坐标系中各个马达的非线性组合而成。

PMAC内核已经集成了数控系统(G代码解释什么的)和机器人系统的控制功能,用户只要选择即可
其提供的机械手前向和逆向模型接口其实不是训导功能
它是可直接把机械手工具端工程坐标   依据用户提供的的模型转化为最终马达的控制量
例如:
假设工程量为毫米mm,每一毫米对应1000个正交编码的计数cts

如果是直接在PC上进行运动学模型处理
对于一个具有两轴的机械手的工具端从(0mm,0mm)运动到(100mm,200mm),因为不是线性组合,对应的马达的运动量可能是一号马达从0ct 到 200000cts, 二号马达是0ct到160000cts, 你要用逆模得出一系列的马达所要经过的点如:(0,0), (1000,2000),(3000,6000),(5000,9000)......(198000,154000),(200000,160000)
然后通过缓存或者实时的把这些点的命令传给控制器;

如过你采用PMAC提供的接口,这些计算都可以在控制卡里自动完成,用户只需要发送(100mm,200mm)这个命令给控制卡就可以了,PMAC内部提供的初插,精插和前瞻能更有效的工作;

网友L:
谢谢“jamesyoung77”,学习了。 PMAC的卡功能确实挺不错啊,可以提高开发效率! 没用过,但听说价格不菲,要是价格能便宜点儿就好了。

楼主:
jamesyoung77

非常感谢大家的激烈讨论 给了我很好的思路

另外问:你所说的PMAC已经内部有运动反解了  小弟刚入行 很懂东西都是用的老手册,很多都不知道,能具体描述一下吗?

小弟用pc+pmac的组合来开发机器人控制软件,原因就是为了更具备实时性和开放性,比较控制系统自己做 以后想怎么做二次开发都可以,比如fanuc机械手之类的 完全是封闭 想用作小批量生产不实际,我的最后目的就是通过生产图纸 直接连线生成代码去控制机器人生产 而这个产品 设计到各种各样的空间曲线

楼主:
再问大侠们所要一份新版的说明书 电子版本的中英文都无所谓,我这里说明书非常老,是那2本黑皮

lovetdy@gmail.com

网友F:
那是十多年前翻译的,你知道大概概念就可以了。
新的版本在:
http://www.deltatau.com/manuals/pdfs/TURBO%20PMAC%20USER%20MANUAL.pdf?id=634268853734832468
http://www.deltatau.com/manuals/pdfs/TURBO%20SRM.pdf?id=634268853697956996

网友L:
刚才仔细读了一下楼主的名字,酷!说明书收到,谢谢“JAMESYOUNG77”!

楼主:
常年使用的网名了 没啥子酷的 年轻的记忆

另外 已经收到说明书 我慢慢看一下

楼主:
简单看了下说明书  PMAC的正反解好像是属于比较简单的2 3轴 而且要自己写算法   至于6R的机械手臂,反解会有多解 不知道他是怎么解决 会不会出现很复杂的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PMAC新版说明书关于正反解得应用,对于PMAC  正解只能用于计算各关节坐标和断点坐标报告用  而反解说白了就是把反解程序写在pmac里面  和在VC端写是一样的

网友F:
至于6R的机械手臂,反解会有多解 不知道他是怎么解决 会不会出现很复杂的
没错,是没有唯一解,靠迭代求解;

而反解说白了就是把反解程序写在pmac里面 和在VC端写是一样的
算法当然是一样的,但是在VC里写好后求出马达的控制量,再把点离散的点发送给PMAC去执行,这样的效果和用一般的卡的效果区别不大; 可行但是不鼓励这样去做。
在PMAC里求反解,PMAC内部提供的初插,精插和前瞻能更有效的工作;机械手运行的流畅和快速性会好很多。

我前面的帖子里已经解释过了。

楼主:
对:jamesyoung77 关于至于6R的机械手臂,反解会有多解 不知道他是怎么解决 会不会出现很复杂的
没错,是没有唯一解,靠迭代求解;

而反解说白了就是把反解程序写在pmac里面 和在VC端写是一样的
算法当然是一样的,但是在VC里写好后求出马达的控制量,再把点离散的点发送给PMAC去执行,这样的效果和用一般的卡的效果区别不大; 可行但是不鼓励这样去做。
在PMAC里求反解,PMAC内部提供的初插,精插和前瞻能更有效的工作;机械手运行的流畅和快速性会好很多。

我前面的帖子里已经解释过了。
内容的回复:

对于你的说法,和我上面的方案差距就是一个是上位机做插值一个是卡内做插值 ,你的方法优势非常明显,对于把反解写入pmac后,比如我机械手末端写一个圆弧插补命令,执行命令后,PMAC卡内部会根据I13程序分段时间比如5MS对这个圆弧做3次样条精插,对每个电机用s曲线去规划运动,最终末端走出一个圆弧,现在问题来了,对于pmac 提供的模态运动模式是直线,圆弧,pvt和三次样条等方式,那对于空间的任意曲线,必须在上位端做一次粗分段去拟合,当然这个分段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最终曲线的精度,太大精度太低,如果分段太小,比如3ms,比pmac的精插时间还短,PMAC内部将如何去实现精插呢?是否会因无法计算而报错?

楼主:
或者为了考虑的多一点,对于自己上位的每个分段用3次样条来做,这样pmac运动前内部会多计算2位置,这样出现的情况就是 粗的分段用了3次样条曲线插值,然后pmac还要对每个曲线段再做一次3次样条插补,计算量是否会导致报警?

网友F:
PMAC卡内部会根据I13程序分段时间比如5MS对这个圆弧做3次样条精插
PMAC本省有粗插和精插功能;I13确定的是粗插,也就是初分段和轨迹预处理,这个不需要在上位端去做,PMAC会替你做;当然要在上位机做也没有什么问题。
必须在上位端做一次粗分段去拟合,当然这个分段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最终曲线的精度,太大精度太低,如果分段太小,比如3ms,比pmac的精插时间还短,PMAC内部将如何去实现精插呢?是否会因无法计算而报错?
PMAC的精插时间和伺服周期一样,用的是三次样条,不会多于0.5ms,最小可以达到0.02ms (取决于轴数).

详细信息可以参考帖子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1/2010010411560500001-1.shtml

楼主:
对:jamesyoung77 关于PMAC卡内部会根据I13程序分段时间比如5MS对这个圆弧做3次样条精插
PMAC本省有粗插和精插功能;I13确定的是粗插,也就是初分段和轨迹预处理,这个不需要在上位端去做,PMAC会替你做;当然要在上位机做也没有什么问题。
必须在上位端做一次粗分段去拟合,当然这个分段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最终曲线的精度,太大精度太低,如果分段太小,比如3ms,比pmac的精插时间还短,PMAC内部将如何去实现精插呢?是否会因无法计算而报错?
PMAC的精插时间和伺服周期一样,用的是三次样条,不会多于0.5ms,最小可以达到0.02ms (取决于轴数).

详细信息可以参考帖子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1/2010010411560500001-1.shtml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帖子已经仔细看了遍,算是了解了PMAC内部计算过程,PMAC有说明 伺服环的插补也就是精插补是采用直线段的,而I13设定的初插补采用的才是三次样条,在粗插过程中pmac会做很多计算包括运动轨迹规划等,按前辈的对PMAC的了解,你觉得对空间任意曲线应该如何实现呢?PMAC是没有这种指令的,是否还是要上位机分段后,再又PMAC做i13的粗插规划,再送到伺服环更新做精插补来完成?

网友F:
PMAC是从上位机取描叙任意曲线的点,然后自己粗插分段(分段也可以在上位机运行),再做精插。
精插补可定用的是三次样条。
英文手册内容:

Isx13 Coordinate System x Segmentation Time

If Isx13 is greater than zero, Coordinate System x is in segmentation mode, and all LINEAR and CIRCLE
mode trajectories are created by computing intermediate segment points with a coarse interpolation
algorithm every Isx13 milliseconds, then executing a fine interpolation using a cubic spline algorithm
every servo cycle.

楼主(2011-01-27):
把反解程序写在PMAC里面后每个伺服周期都会自动计算出各种电机的位置,上位机只需要发送一个运动命令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机械手来说 不只有位置数据 还有姿态,也就是说上位机发送的命令不是x100.0y100.0这种类型,还必须包含姿态的数据,PMAC好像还不提供这种命令格式吧

网友M(2011-09-19):
机器人的控制方案都是小线段高速联动插补! 首先在笛卡尔坐标系上进行轨迹规划,把轨迹离散成插值点在呼叫反向运动学转化为电机的位置值进行联动插补。关键问题是PMAC的伺服插补更新周期t 和求一笔插值点运算和传达命令所耗费的时间T的问题。如果T大于t,则要进行一级或者二级缓冲插补,把算法分解。这样才能保证高速平顺插补。

网友N:
请问各位大侠,本人刚接触机器人。看了些理论知识之后,有点疑惑。如果我采用PC+控制卡的方案。在点位机器人的设计上,在用多项式规划了路径后,得出了多项式怎么和控制卡的控制联系起来,比如速度、加速度、时间参数怎么对应呢?

网友O(2011-10-27):
看了各位的讨论,基本上我觉得有几点。

1.轨迹规划规划功能。可以在直角坐标系规划空间曲线。动作时将直角坐标运动解析成关节运动控制各轴。

2.教导模式,可通过外部教导,控制器记录行进轨迹。按照想法会逆运算转换成直角坐标系空间曲线存储。运行时参考第一点。

3.关于位置、速度、加速度的控制 应该分为多级插补,控制器将直角坐标系根据控制周期(例如2ms)将控制数据转换成关节坐标系。然后将关节坐标系的各关节的位置、速度、加速度数据传送给各轴。 这样第一级插补完成。然后驱动器每隔2ms会接收到一个控制数据。驱动器将相邻的控制数据拟合成高阶控制曲线。然后在每次控制电机时(例如125us 间隔)在高阶曲线取点。

现在我有一套运动控制产品平台,只要解决直角坐标系到关节坐标系的算法相互转换就可实现教导功能。软件空间曲线规划需要软件功能支持,这是第二步。

网友P(2012-02-10):
对:jamesyoung77 关于C 程序編成以G代碼 或使用 CAD CAM(程序容量更大) 所以當系統在跑程序時 指令之間會形成斷點 也就是機台處 於加減速的循環 那速度怎快得起來  现在数控系统差不多的都有前瞻功能(lookahead),指令间是可以平滑过度的

深有同感
有的时候真的搞不清楚,像PMAC这样的卡就像已经把一个房子搭好,甚至准备了很多装修材料,用户只要装修装修就可以
而很多用户非要自己一块砖一块砖的自己重新盖
如果非要pc+pmac的模式,只是用了很简单的插值功能,又何必用PMAC呢? 国内很多卡有此功能,价钱还不到十分之一
内容的回复:

用户这么做自有用户的道理,未必就是不知道这个卡具有这些功能。

网友Q:
不知道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我有问题想请教,请问PMAC卡的速度规划方式是梯形还是多项式的。(以下是引用的如过你采用PMAC提供的接口,这些计算都可以在控制卡里自动完成,用户只需要发送(100mm,200mm)这个命令给控制卡就可以了,PMAC内部提供的初插,精插和前瞻能更有效的工作;)

网友R(2014-11-21):
我觉得可以模仿数控系统的原理去实现。用matlab软件模拟空间曲线的生成然后倒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