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怎么控制温度

楼主(2010-11-13):
我现在要控制一个室内的度和湿度,要求温度和湿度可以在台达B系列的触摸屏上设置,用台达SS 系列PLC控制,当温度低与设置的温度开始加温,湿度低了开始加湿。要完成这样的控制还需要些什么东西,和怎么样控制。由于第1次接触一点都不懂,希望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温度(湿度)传感器,模拟量模块(或者PT100温度采集模块)做个闭环,湿度估计要用电流电压信号来控制了!做调节!

楼主:
温度这个我也没弄过,不知道需要些什么东西。就是要求能在触摸屏设置温度,具体加热只要有个输出就可以了。有没有弄个的朋友啊,指点下啊。

网友B:
不知道湿度是什么东西测量的,温度可以用支持RS485的温控仪,用触摸屏和温控仪通讯,可以省去PLC

网友B:
楼主你的方案我看查了一下,使用温度和湿度变送器,把温度和湿度信号变成4-20ma的信号,PLC+2组模拟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在哪里工作啊?我电话是:13531433255。在佛山。我之前了解过欧姆龙的,不知道会不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同意5楼的,程序上也简单,做个比较,但要有个范围。

楼主:
具体还没有决定怎么弄,现在就是不 知道买什么测量温度和湿度的东西。很简单的一个装置,检测到温度.湿度低与设置的就给出一个信号启动一个加热.加湿的装置。关键就是要求要在人机上设置,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      我是浙江余姚这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不知道湿度是什么东西测量的,温度可以用支持RS485的温控仪,用触摸屏和温控仪通讯,可以省去PLC

PLC是要的     还有其他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不知道湿度是什么东西测量的,温度可以用支持RS485的温控仪,用触摸屏和温控仪通讯,可以省去PLC

PLC是要的     还有其他控制

单独控制温度可以使用温控仪,通过RS485协议在人机界面上输入和查看温度,温控仪内置PID,不需要PLC

网友E(2019-10-07):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