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15_1600万能断路器

楼主(2010-11-13):
最近断路器不管是失压、按分闸按钮、就是不能分闸断开。要手动按断路器里的“分”按钮才能断开。

我想问下谁有过这样的问题?这机械故障还有没有得修?

网友A:
断路器里的“分”按钮是机械分闸,所以只要断路器的分闸机构不坏都可以分闸.失压按钮是通过电气控制电路控制分闸,检查电气控制电路吧.

网友B(2011-03-22):
“断路器不管是失压、按分闸按钮、就是不能分闸断开。”这个问题应该去检查:一,失压线圈是否己烧毁,接线是否脱开,失压脱扣的机械机构是否松动;二,检查一下跳闸回路,如:按钮,跳闸线圈,断路器的辅助触头等等。

网友C:
检查一下跳闸回路,如:按钮,跳闸线圈,断路器 的辅助触头,还有是否分闸按钮 是否正常

网友D:
检查一下分闸控制回路以及分闸线圈是否烧毁。

网友E:
   检查失压线圈的弹簧是否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