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15-1600万能断路器

楼主(2010-11-13):
最近断路器不管是失压、按分闸按钮,就是不能断开断路器。要手动按断路器里的“分”按钮才能断开断路器。

我想问下谁有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机械故障?还有没有得修?

网友A:
按下你的分闸按钮,看看你的分闸线圈是否吸合。

感觉是机械故障。

网友B:
“断路器不管是失压、按分闸按钮,就是不能断开断路器。要手动按断路器里的“分”按钮才能断开断路器。”正常!

网友C:
你分闸按钮放在哪,讲清楚再说

网友A:
TO:刘老师

如果断路器的失压或分闸按钮不能断开断路器,那要它们干吗。

你见没见过DW15--1600断路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断路器不管是失压、按分闸按钮,就是不能断开断路器。要手动按断路器里的“分”按钮才能断开断路器。”正常!

为什么呢?

如果断路器是有失压脱扣器的,那么失压不脱扣就不正常了!按分闸按钮不脱扣估计是分闸信号回路故障或者分励脱扣器故障,手动按“分”按钮定做说明手动分断操作机构还是正常的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按储能?基本操作会不会啊

网友C:
控制电源上了没有?哎

网友E:
跳闸线圈问题遇到过的,测量以下线圈

网友F:
失压脱扣和分励跳闸均通过同1支横穿两侧面板的轴传动至脱扣器,两侧板有孔作为这支轴的轴承,正常的断路器这支轴转动应灵活,用手指轻轻一推即可转动。也就是说用手指轻轻一推即可使断路器跳闸。

楼主可以揭开正面的透明罩,用手指轻推这根轴试试。如果要用力才能动,那就是毛病所在。

网友F:
失压脱扣和分励跳闸至脱扣器的传动轴,转动失灵是造成失压脱扣和分励跳闸失败的常见原因。

造成转动失灵原因

1. 断路器两侧板受外力变形

2. 两侧板轴孔或轴生锈,严重的积尘。在水泥厂最常见因积尘而造成分闸拒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失压脱扣和分励跳闸均通过同1支横穿两侧面板的轴传动至脱扣器,两侧板有孔作为这支轴的轴承,正常的断路器这支轴转动应灵活,用手指轻轻一推即可转动。也就是说用手指轻轻一推即可使断路器跳闸。

楼主可以揭开正面的透明罩,用手指轻推这根轴试试。如果要用力才能动,那就是毛病所在。

就是不能断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失压脱扣和分励跳闸至脱扣器的传动轴,转动失灵是造成失压脱扣和分励跳闸失败的常见原因。

造成转动失灵原因

1. 断路器两侧板受外力变形

2. 两侧板轴孔或轴,严重的积尘。在水泥厂最常见因积尘而造成分闸拒动。

没有积尘和生锈。

楼主:
不好意思几天没上网,没来得及来看看。。

要机械分闸的按钮才能断开,其它的都不能断开断路器。不管失压还是按那线圈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失压脱扣和分励跳闸均通过同1支横穿两侧面板的轴传动至脱扣器,两侧板有孔作为这支轴的轴承,正常的断路器这支轴转动应灵活,用手指轻轻一推即可转动。也就是说用手指轻轻一推即可使断路器跳闸。

楼主可以揭开正面的透明罩,用手指轻推这根轴试试。如果要用力才能动,那就是毛病所在。

这轴会转,还挺灵活的,感觉好像就是转不到位,调了一下里面,可以储能但合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分闸按钮放在哪,讲清楚再说

这按钮是断路器的机械分闸按钮,是断路器里右边的。

不是线圈的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断路器不管是失压、按分闸按钮,就是不能断开断路器。要手动按断路器里的“分”按钮才能断开断路器。”正常!

为什么呢?

如果断路器是有失压脱扣器的,那么失压不脱扣就不正常了!按不脱扣估计是分闸信号回路故障或者分励脱扣器故障,手动按“分”按钮定做说明手动分断操作机构还是正常的

按分闸按钮欠压线有反应。但就是不断开。

机械分闸的按钮还正常的。

网友C:
你这个不是机械故障,是典型的电路故障,因为失压线圈和分闸线圈均不得电,如果以前好用,应着重检查断路器内部电器元件,有点麻烦,但我估计问题不大,应该是线路方面的问题。

网友G:
我觉得是电路方面的问题,你按分闸按钮的时候,看看分励线圈有电吗?

楼主:
按分闸按钮的时候,欠压线可以动作,励磁线圈就没怎么留意了。

失压线圈有电。铁芯是闭合的。

网友C:
你光讲分闸的问题了,合闸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吧,也就是说,合闸很正常就是分不开是吧,按断路器的机械”分“可以分开是吧,失压线圈也正常,欠压也可以动作,这些都说明,你的断路器本身没有问题,是外围线路的问题,好好查查线路吧,也可以做个试验,将所有的失压及欠压调开,光单纯来进行闭合闸操作,还是分不开,有两种可能,一是线路(以前好用的情况下),二是合闸线圈有问题,试试吧

楼主:
是的,合闸没有问题。就是分闸的问题。

你所说的合闸线圈是否是指“释能线圈”。

我所说的,按下那二次接线的分闸按钮,失压线圈、励磁线圈,都会动作,就是断不开断路器的电源。(就算是变压器停电了,断路器还是在闭合状态。)

网友C:
查一下分励脱扣器线圈吧。是否超时烧毁了,电动操作时他不干活肯定断不开,机械的问题好像不大因为你按机械“分;可以分开。就说明没有卡死的情况,和不到位的情况,而且再次合闸有能合上。试试吧

楼主:
现在只能等下次停电才能再检查了。

电动操作,按分闸按钮,励磁脱扣器线圈它会闭合,欠压线圈会断开,励磁脱扣器线圈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H:
失压就已经自己本身分闸了,按分闸按钮当然不管用了。

网友C:
问题是他本身的主回路并未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他本身的主回路并未断开

就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