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三相电机的维保周期一般是多长?

楼主(2010-11-13):
请教:普通三相电机的维保周期一般是多长?

网友A:
要看使用环境及使用频率,2极电机保养期可短一点,4极以上可长一点,半年-一年不等,但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B:
按要求一般半年左右,不过要经常检查,运行方式,负荷大小,个体差异都有影响。

网友C:
电动机的维保分为小修和大修。小修一般每年进行2----3次 ;大修周期为每年一次。

小修项目包括:

1)清除电动机内外部灰尘和油垢;

2)检查轴承和补偿轴承油;

3)检查清理油环,调整或更换电刷;

4)检查处理电动机外壳接地线并紧固各连接螺丝;

5)测量定、转子线圈及电缆线路的绝缘电阻;

6)检查清扫高压电动机的附属设备和电压电动机的断路器、线路、熔断器等;

7)检查清洗通风系统冷却器。

电动机大修除小修项目外,还应包括解体检修:

1)更换损坏的轴承、碳刷,及调整弹簧压力;

2)检修滑环或换向器;

3)更换局部或全部烧坏的线圈;

4)检查空气间隙是否均匀;

5)紧固铁芯,清扫励磁装置;

6)必要时更换轴承油;

7)二次回路检查、调整、试验;

8)检查、找平电动机机座基础及对电动机进行防腐喷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学到了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