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带电

楼主(2010-11-14):
该厂供电系统为三相五线制,有一条焊管机生产线、几台电焊机、三台天车、其他就是办公照明,发现有的时候零线带电,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零线带电的原因有:

1 负载超过变压器的容量、

2 零线有断线存在

网友B:
                             火线有漏电现象,重点检查电焊机之类的设备。

网友C:
“发现有的时候零线带电,请问是什么原因?”

1、如果运行中,由于用电不平衡有时会出现严重不平衡的情况,零线电流大,零线电压大!

2、上述情况会周期性出现,与用电的负荷变化规律有关;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火线有漏电现象,重点检查电焊机之类的设备。

网友E:
零线带电应该是零线断了。

网友E:
我厂有一台ABB变频器最近出现在运行当中跳停。情况是这样,当设备在正常运行的时候,旁边的其他设备启动或者停止他都会跳停,有时候有备妥信号,中控操作员直接就可以启动,有时候没有被妥信号必须到现场复位(变频器显示过流),这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F:
变频器有故障的时候当然不可能有备妥了。既然变频故障显示过载,你可以首先检查电机。看看电机的转动部分轴承什么的是否完好。

网友G:
 中性线没有接地。

网友H:
很可能接进来的中性线接触不好。

最近在调试一台设备时,发现一台电机起动不了,测量软起动器的控制电源,单相220V却量出了130V,再量其中一根中性线和其它的相线,竟然量出了380V,当时就懵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完了,中性线没接”。详细检查时发现中性线原来接了,只是因为接的是临时线,被行人绊掉了,结果就给软起动器烧了。

网友H:
其实,这样的结果完全可以避免。

一是,将系统中所以单相设备的相线都接在一根相线上,千万不要一根接在L1上,另一根又接在了L3上或L2上。

二是,将系统中单相设备的电源能接就尽量接在变压器的输出220V上。

网友I:
应该是零线断了吧!

网友H:
其实,最终发现图纸并没有问题,倒是电工在接线时出于随意而造成的。如果注意以上两点,我想应该可以避免零线带电了。

网友J:
楼主的情况,一是工厂有很多的设备(有使用单相电的设备),二是零线偶尔带电

则分析如下

1、零线是从变压器中性点抽出来的,你的单相设备使用的多了,三相电就不平衡,矢量相加就不为零,则零线就带电,这是正常的。

2、你零线偶尔带电,则应该不是零线断了。

网友K:
把焊机关了再测。因数焊机在线有电流,会造成测量错误..

网友J:
零线带电不奇怪,地线带电不正常。

网友L(2011-02-06):
那是零线短了.要去查查零!~~

网友M:
零线太细或接触电阻大,检查一下吧。隐患。

网友N:
零线太细或接触电阻大或者电焊机等负载造成的谐波在线路上的压降

网友O:
三相电压不平衡,导致电压飘逸。

网友P:
应该是零线断了或零线与地接触不好

楼主:
谢谢几位的回答,我是帮别人问的,回头我告诉他查查。

网友Q:
大多数零线有断线存在。好好查查,隐患。

网友R:
楼主有没有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