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PLC 加 OMRON e6b2-cwz6c-360R

楼主(2010-11-14):
请教大侠们。。小弟现在用的是三菱FX1N PLC ,为了驱动私服用OMRON e6b2-cwz6c-360R的编码器。取脉冲数来驱动。脉冲信号是从X0输入,y0输出的。。小弟编的程序是:LD X0 ,SPD X0 K0 D0.  LD X1, PLSY DO K0 Y0.但监控D0没有数

据。。Y0也没有输出。。是不是小弟的程序写错了。。请大侠们指点。。如果是错了请哪们大侠指正。。小弟非常急啊。。

网友A:
不明白你要做什么

网友B:
为何要

SPD X0 K0 D0

用K0。

你知不知道0是什么意思?先发表一下。

网友C:
是不是监测转速啊    spd是测转速指令

网友D:
SPD X0 K0 D0

程序中的K0指的是:在0ms内取得的脉冲数。

0时间内有脉冲数?

网友B:
楼上回答的精彩,可不知道楼主在不?

回想,他那么急,应该都找到了解决的方法了吧。可能不会再来的了。

(散会)

楼主:
谢谢大家的灌溉。。。芳季说的。。我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是我自己接错线了。。。楼上那位yjig大侠说的好。。K0是不行的。。我现在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