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实现长时间计时

楼主(2010-11-14):
怎么在PLC里面实行24小时计时,比如我一个动作完成以后24小时在执行下一个动作怎么来实现。

网友A:
方法1:使用多个定时器
方法2:使用定时器+计数器
方法3:使用时钟脉冲+计数器
方法4:使用系统时钟
方法5:使用系统扫描次数+计数

总之,方法很多,也很基础,请多看手册。

Regards

网友B:
我们设备正常运行时,需要每7天执行自检1次。7天时间是统计一个100ms的任务(在200中可以使用中断来替代),使用双字来累加。

网友C:
定时器+计数器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方法1:使用多个定时器
方法2:使用定时器+计数器
方法3:使用时钟脉冲+计数器
方法4:使用系统时钟
方法5:使用系统扫描次数+计数

总之,方法很多,也很基础,请多看手册。

Regards

楼主:
这个我知道,就是麻烦的点,不知道有没有简单点的?

网友E:
可以使用定时器+计数器实现长时控制。

网友E:
下面梯形图只作参考,不要局限于此。

网友E:
当前一个动作完成后,使继电器M1置位,同时开始计时。

网友E:
定时器T0配合计数器C0可完成长时24小时控制。

网友E:
24小时定时完成后,使继电器M1置位,进入下一个动作,同时使长时计时复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我知道,就是麻烦的点,不知道有没有简单点的?

你的意思是要厂家能直接提供一个长时间的定时器就好。呵呵,自己做个小程序吧

网友F:
买个硬件定时器,不用plc,够简单了,一年都可以

网友G:
一楼提供的方法都可以

网友H:
如果不想破费的话,编个小程序吧,很简单的!

网友I:
秒脉冲加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J:
15楼版主说的对,一般的PLC都有秒脉冲时钟信号,用该脉冲对一双字存储其进行加1运算,24小时=86400秒,用此值与双字存储器的计数值比较,当二者相等时,即延时时间到,就可执行应做的工作。

网友K:
用定时器+计数器的组合就可以实现高分辨率的长时间计时,一般的plc都会有1秒和0.1秒的脉冲信号,对这种信号计数就可以实现定时器定时控制,而每当定时器满输出定时信号后让它重复定时,同时将定时器输出脉冲信号输入给计数器,这样你的定时器就可以做成长计时的

楼主:
恩 谢谢大家  我现在就是用的秒脉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