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CPU与扩展模块之间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数据交换的

楼主(2010-11-14):
比如CPU224后面连接一数字量扩展模块,是通过一条扁平电缆连接的,谁知道他们之间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数据交换的,CPU是如何识别该模块的?

网友A:
为什么要知道这个?有用吗?

楼主:
嗯,我想看看扩展模块是怎样工作的,最近老是有问题

楼主:
 急需答案

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最近老是有问题

只要保证插线牢靠就OK了。

网友C:
        应该属于串行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