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换过文本显示器液晶板?我的无锡信捷的,坏了好几个

楼主(2010-11-14):
我公司有无锡信捷OP320文本显示器40个 这几年液晶板先后坏了七八个,都是液晶板不显示

以前都是买全新液晶显示器,太浪费

新液晶板80~100左右

计划购买液晶板以后单独更好液晶板

不知道大家更换过没有,市场192*64液晶板好多种,不知道有什么不同之处

楼主:
2010年文本显示器用液晶板

楼主:
05年液晶板,坏的比较多

网友A:
  好像现在全新的 文本不是很贵。。

        这种屏在任何厂家的介绍上都是20000小时,合计两年多时间。

建议换新文本,重写程序,尽可能在不查看数据时切换为关闭背光进入屏保,延长使用寿命。

我们公司现在用了五十多过,有一年多了,现在还没什么问题,估计到时也是隔三差五有坏。。。不过不是信捷的。。

网友B:
这个帖子好,几年前公司也用这种液晶,差点没把公司整关门

楼主:
39台 信捷OP320  昨天又更换二台

直接拆新购买的液晶屏更换上,不想再输入程序,太麻烦.今年已经更换5个,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

西门子的文本显示器液晶屏很少有坏的,国产屏不行

无锡光洋CL-02文本显示器的也是频繁坏

网友C:
也不可能经常坏的

楼主:
用的时间长  05\06年设备 39台

国产液晶屏  文本显示器一般都是用低档液晶屏 毕竟现在国产文本显示器价格低

网友D:
          买的时候都有参数的啊,都标明了信捷文本的液晶使用寿命一般20000小时的,很多别的,还有信捷触摸屏也是都有使用寿命的,还有触控面板的也是有使用寿命的,比如触控100万次什么的。

楼主:
20000小时,一年就8000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