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400和151模块以及DP通讯

楼主(2010-11-14):
400CUP中的DP2接口接入第一级151和第二级151,第二级151后面挂着几个RS485,现在出现这种现象:第一级151和第二级151下属的设备不定期的一起跳停,而后面的几个RS485的设备运行正常,开始怀疑是151有问题,更换后还是出现这种跳停现象。模块运行了快一年了PLC柜内的东西都没有动过,怀疑是DP通讯故障,另外所有的模块供电都是在一个24V电源上,电源本体有些发热,会不会有压降造成模块供电不足

网友A:
CPU上是否有指示灯异常?老解决方法,你又没有在线查看一下故障诊断呢?

楼主:
CPU有异常的话DP2这一条通讯都会有问题的,现在只有这个151有问题,是挂在DP2这一路的第二个

网友A:
重新考虑接线,在出问题之前有没有过线路改造?

楼主:
改过,因为在这个配电室里所有的通讯都是在DP2这一条线路上,前期刚开始运行时低保3UF7(有25个)很容易干扰这条DP线路的通讯,为了改善通讯在3UF7上的DP线路改了很多方案,现在好很多,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影响了,现在主要是这个151,基本是一个月出现一次故障,我准备是把两个151的电源改接在备用24V电源上,在增加一个RS485,把151该接在这个485下端,看效果怎么样。还有一点是151下属的模块(DI,DO模块)本身的供电效果怎么样?感觉不是很好。

楼主:
这段时间又很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这段时间又很正常了。。。。

为啥会正常,外部条件有变化吗?增加了电源?

楼主:
什么都没有动,我计划是停窑的时候做改动。增加485和换掉DP头和线路。

正常是正常,但每次这个151出现问题时只是所有的设备瞬间跳停,中控画面证实后马上又能启动设备,一个月出现一次,现在是瞬间的故障,根本捕捉不到是什么故障,通讯和电源不能确定是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