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变频器干扰PLC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0-11-14):
我在做一个系统时,一台PLC和一台变频器放在一个机箱内,出现变频器工作时,PLC的IO接口出现强烈干扰,具体表现为,不能可靠的关断,信号已经没有了,但IO接口上的指示灯还是显示有输入,因为安装环境问题,两个只能放在同一个机箱内,问一下各位老大,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这个信号肯定是变频器干扰过来的,因为只要变频器一停止,IO接口显示就正常,只要变频器在工作中,输入的接点就不正常,

网友A:
把变频器和PLC的供电分开。PLC供电加稳压设备。

网友B:
PLC前面加隔离变压器  .

楼主:
PLC已经加了隔离变压器。这个肯定是高频辐射干扰,不是从电源上干扰进来的

楼主:
因为布线在一个机箱内太紧凑了,变频器的高频辐射耦合到信号线上引起来的,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把这个耦合信号进行强制拉高,或拉低,人为的提高可靠性

网友C:
一是确保变频器接地效果良好。二是确保plc的接地效果良好。最后再在plc周围加一网状金属板屏蔽一下

网友D:
1、重新理清布线;

2、变频器输入端增加输入电抗和滤波器(变频器厂家都有推荐的型号);

3、如果能在变频器输出端也能增加输出电抗。

4、接地

5、PLC供电电压可以考虑使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E:
PLC用屏蔽电线并将屏蔽层良好接地,变频器调整载频

网友F:
关键是电源的问题,用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G:
我遇到过,要把PLC的输入回路与变频器的输出回路隔离,不要同时穿管,也不要相隔太近,问题解决。

网友H:
给plc加一个电源滤波器

网友I:
变频器的电源输入侧要考虑加隔离装置或者滤波器,输出侧一般不至于干扰PLC,除非是有模拟量进出PLC的控制,否则你那PLC也太菜了。PLC之所以在工控上大行其道就是因为PLC抗干扰能力强,看楼主说的情况应该是指的PLC的数字量I/O信号都被干扰了,这可不应该啊!

网友J:
忘了问一下楼主,你的变频器功率多大的啊?主线路是多大的电源线?

楼主:
我是用台达的PLC,X0X1口接的旋转编码器,我做了接地,可以正确的读出脉冲,但X2-X7口的,我接了光电传感器和按钮,就经常反应迟钝,只要变频器工作状态.后来我把传感器和按钮接到X10-X17口,这个问题又好了,

我估计是这两个口的滤波电路不一样,我还拆了一个旧的看了内部电路,我看参数是一样的,我又查了默认的滤波,时间,也是一样的,奇怪的问题

楼主:
如果你们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帮我支个招,至少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G:
这种情况我遇见过几次。

1、PLC要用电源滤波器,不要用便宜的,至少60元以上的。

2、变频器主回路线和控制线一定要分开,这个很重要!

3、有必要的话,可以加光藕隔离。

4、这些解决了,100%没有问题。

网友K:
变频器的输出线(和电机的距离不能太远)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接地

网友L:
模拟量倒是容易受变频器干扰,开关量没遇到过都被变频器干扰了

楼主:
这个可能是这种PLC是漏极开路的,很有可能是高频信号耦合到信号线上,而信号线上不能有效的把这些干扰分流掉,也就是阻抗太高,我是这么怀疑的,这个我估计和电源这里没关系。

但还有一个解释不了,就是为什么高速计数不受影响,按道理这个也应该受影响才对。

楼主:
再顶一下,希望能得到最佳 的答案,能解决我的困扰

网友M:
你的问题,就出在变频器和PLC装在同一个柜子。我们做设计,有独立的开关柜、PLC柜和变频柜。混装很容易出问题。干扰是电控柜常见的难缠的问题,如果不多做一个柜子,怕是本帖子里别人说的办法,什么屏蔽啊、滤波啊、隔离啊,都没多大作用,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楼主:
而且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现象,在不接电机时,没有干扰,但接电机就干扰得不正常工作。

网友N:
如果你的变频与PLC不能分别安装两个电柜,那就试一下:模仿两个电柜的环境,对PLC、对变频的外壳分别加装金属罩,相当于对辐射干扰进行屏蔽。

楼主:
这个我还是怀疑电机产生的高次谐波藕合到PLC的输入IO口,又因为IO口的输入阻抗太高,引起错误的输入信号.

因为在不接电机时,IO口状态是正常的,现在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屏蔽这些高次谐波,

楼主:
现在我是通过系统接地,系统是比较稳定,但偶尔还是会出现几次不正常的状态,麻烦呀

楼主:
我的贴怎么在后面,顶不上去了?

楼主:
还是自己在这里顶,希望能有强人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
大家说的方法,你都试过了吗?

网友N:
深有同感,本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当变频接触器通电时(并非运行,仅主电源接通),直流24V供电的PLC立即死机,PLC所有的输出、输入、电源指示灯全部熄灭,就连204文本也变成蓝屏,属于典型的电源干扰。

关闭电源,重新上电又恢复正常。

请问各位:除了以上的抗干扰方法以外,如果采用电源滤波器,应该用交流电源滤波器对AC220V进线滤波,还是用直流电源滤波器对DC24V出线滤波?(DC-24V供电的PLC)

网友I:
变频器加滤波器和电抗器

网友O:
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加 干扰噪声滤波器

楼主(2011-03-18):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现在是用比较可靠的接地基本解决了问题,但对PLC的P0-7点的干扰还是不能解决,我怀疑是我用了高速计数,P0-7口的滤波时间太短了。

网友P:
这种干扰主要是无线干扰。

本人曾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开始一直认为是什么地方线接错,但查到最后接线绝对没问题。

再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一端约2米长的连接线(两端开路)两侧的电压,在变频器工作时竟测到100V的电压。

后发现电动机未接地,将电动机接地后一切恢复正常。

因此对于PLC同变频器装在同一柜子里只要做到以下几点,就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一直是将PLC同变频器装在同一柜子中的):

1、变频器主回路的进出导线均应3根绞在一起,最好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可靠接地(尤其是变频器输出电缆,因为大多数变频器都是PWM方式,高次谐波会产生很大的无线干扰)

2、主回路导线与控制回路导线必须分开布置(例如分别布于柜子的两旁)

3、变频器、柜子外壳、电动机外壳都必须可靠接地

4、PLC的接地不要同以上接地混合(可以浮空,不接地)。

网友Q:
几种接地是不是接到同一个地方了?接地引出线是否太细?

还有,有的变频器真的太烂:钳形表刚靠上去还没把线钳进去电流就已经显示很高了

网友R:
对:6SE70 关于

你的问题,就出在变频器和PLC装在同一个柜子。我们做设计,有独立的开关柜、PLC柜和变频柜。混装很容易出问题。干扰是电控柜常见的难缠的问题,如果不多做一个柜子,怕是本帖子里别人说的办法,什么屏蔽啊、滤波啊、隔离啊,都没多大作用,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内容的回复:有同感

网友S:
将变频器的载波调低试试

网友T:
开关量 用屏蔽电缆接线,双端或者单端可靠接地!你的变频器干扰了你的电缆,并不是干扰了你的PLC,如果真是PLC乱动作,肯定是IO信号有问题!不是内部问题。很可能是柜外电缆和变频器出线在同一桥架敷设造成的

网友U:
☆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V:
输入的接点加装 MHM-02 高速光栅隔离器,可以有效提高PLC 抗干扰能力。

网友W(2011-07-05):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主要是高速计数的问题,变频器的高谐波引起,你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然后加光耦隔离就可以了,QQ:1872797416

网友X: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确实挺烦人的。主要还是要和PLC和外围电线隔离开.............,该按规矩办事的还真不能偷工减料。

网友Y(2011-11-24):
试试这几种方法吧,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干扰

1把你变频器的斩波频率降低试试把

2,主电源与控制信号线分开

3,检查

网友Z:
分别良好接地.然后如果plc是台达的.那么就把变频器也换成台达的.布线分开最好.一般plc在上面,变频器在下面,要有适当的距离.这样的话,一般就不会有干扰这种现象了

我以前设计的那些电气柜,有很多都在plc和变频器共在一个柜子里,很少有干扰,有时候连接地都不用.所选plc和变频器最好是同一个厂家的.

网友AA:
在PLC的输入点并合适的电阻,降低输入阻抗可以滤除一些干扰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1、重新理清布线; 2、变频器输入端增加输入电抗和滤波器(变频器厂家都有推荐的型号); 3、如果能在变频器输出端也能增加输出电抗。 4、接地 5、PLC供电电压可以考虑使用隔离变压器。

既然LZ通过接地也不能彻底坚决问题,那么为什么不想一个最简单也最经济的方法呢?

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期望公司给购买隔离或者滤波装置,成本太高,购买周期也太长。我通常会自己用木板做一个大小合适的箱子,然后将变频器单独安装。其实在我公司里,我经常这么干

楼主:
谢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个现象,对普通的开关信号影响不大,就是反应有点迟钝,但高数计数就完全乱套了,

后来还是用可靠的单点接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用隔离板单独隔离这个方案,我没有做过测试,以后有机会测试一下。

PLC和变频器,用的都是台达的品牌。

网友AC: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接地方式,

我的接地,隔离,穿管,套磁环,通讯线换专用线,都试过,

我的接地试了变频独立接地,变频与PLC共地,变频的485地独立接地。

网友AD:
引用 网友K:
变频器的输出线(和电机的距离不能太远)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