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能使用usb摄像头吗

楼主(2010-11-14):
我试了一下 都不能成功 只有通用控件的videocontrl 能有点用 可以证明的是摄像头确实被打开了 因为手把摄像头按住旁边的灯就会亮起来 但是监控窗口上就是不出图像 是组态王本身不能用摄像头 还是我的有错 感觉网上都找不到这方面的帖子 希望各位把容易出错的地方提下 先行谢过!

楼主:
到底能不能用的 也回下话啊。。。。 能用的话我再想办法 不行的话我就不费力气了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吧,ni

网友B:
控件只支持几个牌子的视频卡。其他USB等视频可用命令打开,没有多少意思。

网友C:
如果一定要 可以单独开发驱动 哈哈

实际意义不好说  可以加我讨论

网友D(2011-01-12):
方法:在组态王中插入flash,使用flash制作摄像头视频。

在第一帧上添加两行代码:

  cam= Camera.get(); //抓取当前默认的摄像头图像

  MyCam.attachVideo(cam); //把图像传给视频实例播放

网友E(2015-04-02):
引用 网友D:
方法:在组态王中插入flash,使用flash制作摄像...

 高手!

我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