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在低速的时候连续 跳动(跳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1-14):
请教各位老师 我有一个制袋机 前后送料的直流电机 在调速很慢的时候 老是跳动 跳转 是什么问题 稍微加一个速就好了 这是什么问题啊 电机调速的线路板换过了 都不管用 修机器的说 我的电源有干扰   但是我别的机器都没这个问题 请各位老师指教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自己先排除负载有没有问题,然后再看输入信号,最后检查输出.

网友B:
速度太低就会这样。原因:1、过低速度时,深调速的直流电机有电流不连续的趋势,表现为一跳一跳的运行。在电枢回路串入一个电抗器把断续的电流拉直会有效果;2、低速驱动都会有的爬行现象,可能与机械部分刚性差、润滑不利、阻尼低、摩擦力不均匀等有关系

网友C:
直流电机的调速一般用PWM,在低速PWM的输出高电位时间短而地电位时间长,造成电机在低速时抖动。可在电枢回路中串入电抗器。

网友D(2011-03-21):
引用 网友B:
速度太低就会这样。原因:1、过低速度时,深调速的直流电机有电流不连续的趋势,表现为一跳一跳的运行。在电枢回路串入一个电抗器把断续的电流拉直会有效果;2、低速驱动都会有的爬行现象,可能与机械部分刚性差、润滑不利、阻尼低、摩擦力不均匀等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