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5.4 WINCC6.2安装 STEP7中不能找到OS怎么解决?

楼主(2010-11-14):
我想在STEP7项目中建立与WINCC的链接,通过项目---IN NEW Object---os 就找不到os怎么解决?求教各位前辈!!

网友A(2011-09-24):
要想在STEP7中集成OS, 必须在安装WinCC之前安装STEP 7STEP 7 WinCC版本必须一致

WinCC安装过程中,请选择“自定义安装”,见下图,必须集成相关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