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晶闸管输出型的PLC只能带交流负载呢

楼主(2010-11-15):
为什么晶闸管输出型的PLC只能带交流负载呢。而晶体管输出型的只能带直流负载啊?

网友A:
这和晶闸管的关断条件及方式有关。

网友B:
因为晶闸管导通了就只能过零关断。

晶体管有的反向没有控制能力,有的反向是一直截止的。

网友C:
1 、2楼的朋友讲的很对。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D:
晶闸管输出的plc,由于使用的是双向晶闸管,晶闸管的关断条件及方式决定只能带交流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