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利时模块报故障

楼主(2010-11-15):
   请问各位专家,我公司有一套DCS系统,比较老式的用的是smartpro的系统,是2001年上的,目前已经停车,但是最近出现了模块频繁报故障,大约每5秒钟报一次,所有的模块都会报,重复器在20#模块后用的是西门子的DP重复器,我将西门子DP重复器拆掉后,直接将DP线连接,情况也未得到改善,后来将主控器断电后将后面DP线重新接线,送电后,在控制柜上只看到第一列的模块运行状态正常,后面的运行都只有绿灯再闪,在计算机看到所有的模块状态均为红色,请问我应该怎样进行检查。

网友A:
把后面的模块,一个一个的连接上去,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模块坏了。

网友B:
由现象看应该是通讯问题,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模块与主控不能正常通讯,你可以利用前面正常工作的模块的通路进行检查,就是把后面的模块一个一个的插入正常通路的第一个节点上,这样就可以确定哪一个模块有问题。如模块无问题,你就只能检查端子板了,再有如果你的这个站中的模块超出32个,那必须安装DP重复器,这样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我 曾经遇到过同样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是接地系统出了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C:
在一般情况下,DCS控制系统需要两种接地:保护地和工作地(逻辑地、屏蔽地等)。对于装有安全栅防爆措施的系统如化工行业所用的系统,还要求有本安地。
  1.1.1保护地(CG,Cabinet Grounding) 是为了防止设备外壳的静电荷积累、避免造成人身伤害而采取的保护措施。DCS系统所有的操作员机柜、现场控制站机柜、打印机、端子柜等均应接保护地。保护地应接至厂区电气专业接地网,接地电阻小于4Ω。
  1.1.2逻辑地:也叫机器逻辑地、主机电源地,是计算机内部的逻辑电平负端公共地,也是+5V等的电源输出地。如CPU的正负5伏、正负12伏的负端。需要接入公共接地极。
  1.1.3屏蔽地(AG,Analog Grounding) 也叫模拟地,它可以把现场信号传输时所受到的干扰屏蔽掉,以提高信号精度。DCS系统中信号电缆的屏蔽层应做屏蔽接地。线缆屏蔽层必须一端接地,防止形成闭合回路干扰。铠装电缆的金属铠不应作为屏蔽保护接地,必须是铜丝网或镀铝屏蔽层接地。接入公共接地极。
1.1.4本安地应独立设置接地系统,接地电阻≤4Ω。本安地的接地系统应保持独立,与厂区电气地网或其它仪表系统接地网的距离应在5m以上。
1.2DCS系统接地方式 DCS系统一般接地方式
  1.2.1利用电气接地网作为DCS接地网,即与电气接地网共地;
  1.2.2设DCS系统专用独立的接地网;
  1.2.3设DCS专用接地网,经接地线、再接至电气接地网

网友C:
1.3对公共接地极(网)的要求
  1.3.1当厂区电气接地网对地分布电阻≤4Ω时,可将厂区电气接地网当着DCS系统的公共接地极(网)。
  1.3.2当厂区电气接地网接地电阻较大或杂乱时,应独立设置接地系统,即为DCS系统的公共接地极(网)。
  1.3.3没有本安地接入的公共接地极(网)的对地分布电阻小于4欧姆;有本安地的小于1欧姆。接地总干线的线路阻抗小于0.1欧姆。
  1.3.4接地极周围15米内无避雷地的接入点,8米内无 30KW 以上的高低压用电设备外壳的接入点。当现场无法满足该条件时,防雷保护地通过避雷器/冲击波抑制器与公共接地极的主干线相连。电焊地切勿与公共接地极及其接地网搭接在一起,二者应距离10米以上。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目前已经运行正常了,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处理情况,希望可以对各位的工作有点帮助,当时主控器有两个DP接线处,假如A、B主控器后的DP插头同时都插上的话,那么主控器运行状况就会显示异常,就是CNET的灯两个主控器同时都闪,(正常情况下是备用主控在闪),说明DP通讯没有连上,当把主控器B也就是连第二列模块的DP插头拔下后,前十个模块情况恢复正常,于是我感觉是从第二列往后的模块有可能出现故障,于是将从第二列往后的模块全部拔下,然后将主控器B得DP插头插好,主控器状态正常,没有出现上述的状况,于是我将模块逐一恢复,恢复好的模块没有出现报警现象,终于当我插到其中一个148C模块时,出现了全体模块报警的现象,于是,我又把这个模块拔下,又恢复正常,于是我就更换了新模块,现在恢复正常,不过我这是停车的系统,要是开车出现这种情况,我可真是吃不消了,感谢大家的回复与帮助!!!祝各位工作进步。

网友D(2011-07-09):
FM811也偶尔离线请问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