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固件升级问题,谁能解释为什么

楼主(2010-11-15):
我装的STEP7 V5.4 SP5 HF3版本,怎么也升级不到 CP 343-1 Lean V2.2的软件包,查看升级目录知道它需要更高的STEP7版本HF5,打电话给西门子的工程师,告知不可能有这个要求,因为他装的STEP7 V5.3 都可以升级这个硬件版本,并把他机子上的截图也发给我看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才能升级这个版本的硬件啊?谁能帮我?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上网下载一个GSD文件装下试试

网友B:
在线升级或者下载下来升级,其他型号的能更新吗?

网友C:
下载GSD文件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也是能从网上下载,可是下载的那个选项后面写着,5.4 sp5 hf5,怎么也找不到这个版本什么意思,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也是能从网上下载,可是下载的那个选项后面写着,5.4 sp5 hf5,怎么也找不到这个版本什么意思,郁闷啊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直接在列表文件改版本号就可以了,不清楚请联系QQ:84108437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也是能从网上下载,可是下载的那个选项后面写着,5.4 sp5 hf5,怎么也找不到这个版本什么意思,郁闷啊

先前QQ号错了,QQ840184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