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我的WINCC是6.0SP3的。这个我该怎么做???

楼主(2010-11-15):
    问1: 当我用鼠标左键,点画面是的阀们符号的时候。我想让他弹出一个小窗口的画面。请问我该怎么做。

   问2:WINCC里面面里的C言语,的大概意思是什么?

  问3:我想做曲线,就是下面做很多按钮,当点某个按钮的时候,弹也相应的曲线,当在点某个按钮的时候在显示另一个画面的曲线。

   以上请高手,教我这个菜鸟一个,因为我看了别人做的WINCC我。都做了以上我所提到的。但是我还没有参照成功过。所以我很困惑。如果哪位高手,教我把以上的问题搞懂。我下重分。小弟说到做到!!

                                                                                                    敬礼

网友A:
哪位会,我正好也想学学。

网友B:
引用楼主----当我用鼠标左键,点画面是的阀们符号的时候。我想让他弹出一个小窗口的画面。请问我该怎么做。

在画面中做个按钮,上面迭加阀门符号,这个按钮可以设置成不看见。

设置这个按钮的属性:鼠标左键--鼠标动作--源,属性,选:常数,1  --目标,选:画面中的对象,选画面窗口*(*就是你要弹出的窗口名称),属性:显示

网友B:
引用楼主----我想做曲线,就是下面做很多按钮,当点某个按钮的时候,弹也相应的曲线,当在点某个按钮的时候在显示另一个画面的曲线。

以显示一个画面的曲线为例,举一反三。

在画面中做个按钮。设置这个按钮的属性:鼠标--鼠标动作--源,属性,按画面按钮,在对话显示对应曲线的 画面名称--目标,选:选当前画面窗口,属性:画面名称。

在你要显示曲线的画面中(名称上面说到的名称),使用onlin trend control控件,做1个“在线趋势控件”来显示曲线。控件的属性中要选择曲线关联的“选择归档/变量”,例如你要显示容量中的温度变化曲线,这个“选择归档/变量”就是你在WINCC采集的容量中的温度值。 还有很多属性须要设置,你可以在做的过程去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我想做曲线,就是下面做很多按钮,当点某个按钮的时候,弹也相应的曲线,当在点某个按钮的时候在显示另一个画面的曲线。

以显示一个画面的曲线为例,举一反三。

在画面中做个按钮。设置这个按钮的属性:鼠标--鼠标动作--源,属性,按画面按钮,在对话显示对应曲线的 画面名称--目标,选:选当前画面窗口,属性:画面名称。

在你要显示曲线的画面中(名称上面说到的名称),使用onlin trend control控件,做1个“在线趋势控件”来显示曲线。控件的属性中要选择曲线关联的“选择归档/变量”,例如你要显示容量中的温度变化曲线,这个“选择归档/变量”就是你在WINCC采集的容量中的温度值。 还有很多属性须要设置,你可以在做的过程去理解。

   谢谢您,前辈。我明天试一下。如果能,在给你分!!

楼主:
 师傅,我先在WINCC亲建一个画面窗口。如上图!
       但是我并没有在些对画框里找到,画面窗口,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面还要连什么变量吗?
我在同一窗口中建了阀门和画面窗口。
   我如上图所示,操作发现可以找到画面窗口,我这样连接以后。
       就去运行WINCC发现点击,阀门画面窗口也弹不出来!!!
    为什么呢,我哪个步骤搞错了。????

楼主:
  此图,为别人做的WINCC画面,运行时可以弹出画面窗口,弹出的弹口如下

网友C:
感谢各位大虾的赐教 长见识

网友B:
从你的第2幅图看,你的阀门图是1个组,不是1个按钮的属性,所以不能弹出画面。

在画面中做个按钮,上面迭加阀门符号,这个按钮可以设置成不看见。如果你愿意“看见”也行。

网友B:
如果你是大画面上要弹出个小画面窗口,俗称“画中画”,应该在大画面上做个“画面窗口”,它的属性中的显示项是应设置成“否”

网友B:
从你的第2幅图看,你的阀门图是1个组,不是1个按钮的属性,所以不能弹出画面。

在画面中做个按钮,上面迭加阀门符号,这个按钮可以设置成不看见。从表面上看,鼠标点“阀门符号”但实际是点按钮。下面按2楼所说的做。

如果你对“按钮可以设置成不看见”还没时间去处理它,就先做个普通的默认的按钮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第2幅图看,你的阀门图是1个组,不是1个按钮的属性,所以不能弹出画面。

在画面中做个按钮,上面迭加阀门符号,这个按钮可以设置成不看见。如果你愿意“看见”也行。

  请问怎么做这个迭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大画面上要弹出个小画面窗口,俗称“画中画”,应该在大画面上做个“画面窗口”,它的属性中的显示项是应设置成“否”

  我就是想完成这个功能,小弟是菜鸟,望老愚多多指教

网友B:
请问怎么做这个迭加呢

说得简单点,就是叠罗汉。

网友B:
我看你还是去弄本“深入浅出西门子WINCC V6”书看看,网上可能也有下载。该书通俗易懂,并有很多基本例子,对你会有帮助的。

网友B:
WICC功能强大但使用烦锁,你身边无师傅,应该弄本书看,还得靠自己,网上只能起点拨而已。

网友B:
下面介绍1个的更适合楼主的方法。

要实现画中画,在同一窗口中建了阀门和画面窗口,画面窗口属性的显示项:否。设置阀门的属性:鼠标--鼠标动作--源,常数 1,----目标,选:画面中的对象----对象框选择:你所做的画面窗口名称编号,属性框选择:显示。

楼主:
        我终于明白画中画是怎么做出来了,不过好像和你说的还是有点出入,我还是万分感谢你老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CC功能强大但使用烦锁,你身边无师傅,应该弄本书看,还得靠自己,网上只能起点拨而已。

   你就是我师傅

楼主:
          老愚者,你能教我怎么做C语言的变量连接吗?

  如上图所示,我想知道这个转换开关是怎样连接变量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还有这个
这里面主要讲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D(2011-09-16):
隐藏的阀门控制画面是在组态时就不可见还是运行起来不可见呢 别人做的可以在组态时不显示 我做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