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可以反过来用吗?

楼主(2010-11-16):
一个三相380V转三相220V的变压器,假如在2侧接三相220V的电源,那么1侧可以变出三相380V吗?我们有台设备出口墨西哥,那边的电压就是三相220V的,所以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网友A:
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1/2008111219093900003-1.shtml。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B:
不能,,,,不能这样搞的

网友C:
  升压变压器的原理

网友D:
一个三相380V转三相220V的变压器,假如在2侧接三相220V的电源,那么1侧可以变出三相380V吗?可以!(频率不变)

网友E:
变压器设计时,在初级加1-5%的匝数,倒过来用,输出电压要高点。而且,原次级当初级了,匝数略少,电压高时有可能因磁饱和使变压器温度增加。

网友F:
"一个三相380V转三相220V的变压器,假如在2侧接三相220V的电源,那么1侧可以变出三相380V吗?可以!(频率不变) "

升压变压器,当然可以了

网友G:
可以是可以,但是注意事项太多,输入端负载偏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设计时,在初级加1-5%的匝数,……

1、变压器设计时,在初级加1-5%的匝数;

2、变压器设计时,也可以在次级加1-5%的匝数;

3、变压器设计时,在初级加1-5%的匝数,一般是便于调压;

4、变压器设计时,在次级加1-5%的匝数,也一样可以调压;

5、我认为调压一般在高压侧,不一定是初级,因为高压侧电流小,接触电阻压降小一些;

网友H:
可以,但要注意两点,1,要注意变压器损耗,也就是变压器在设计时二次侧匝数要增加5%。2,就是变压器为方便使用一般都做成△/Y倒过来用那就是Y/△了。

网友I:
三相220V的电压矢量如何?

怎能保证功率因数时刻相等?

三相并接同一路220V不行吧?

网友J:
学习一下!这个不懂。三相220V电源?还是国外要用那个吧。

网友D:
1、电机学原理有一条,就是电机、变压器是可逆的;

2、电动机可以发电运行,发电机可以电动运行;

3、变压器的一、二次是可以任意定义的,那个都可以做一次:

4、但是出厂的电机、变压器,运行方式是确定的,而且有相关运行方式的辅助设备,要反向运行时要注意相关设备的处理;

网友K:
 我们有台设备出口墨西哥,那边的电压就是三相220V的

定做,价格和普通差不多,反过来用,不合适。

网友L:
墨西哥电网频率是60Hz吧。应该注意,按我们的50Hz设计制造的变压器,放在60Hz使用,阻抗压降会大。

网友M:
一般变压器输出输入端不能反过来,何况楼上也说了电源频率不同不能简单混用。对于墨西哥那些国家,出口设备要单独配变压器才行,这要找到专业变压器厂定做

网友N:
可以,可以,可以,我厂德国人设计的沼气发电并网就是380升压并网的

网友O:
这样可以用,注意其功率要匹配。

网友P(2025-03-06):
http://kf266.b2b.xtjc.com/

http://ssd845.b2b.xtjc.com/

http://th235.b2b.xtjc.com/

http://sfkf556.b2b.xtjc.com/

http://shf556.b2b.xtjc.com/

http://xsd56.b2b.xtjc.com/

http://ad895.b2b.xtjc.com/

http://da895.b2b.xtjc.com/

http://ader6.b2b.xtjc.com/

http://hn886.b2b.xtjc.com/

http://rte023.b2b.xtjc.com/

http://wty23.b2b.xtjc.com/

http://sde52.b2b.xtjc.com/

http://tl991.b2b.xtjc.com/

http://ade5.b2b.xtjc.com/

http://hty25.b2b.xtjc.com/

http://ade89.b2b.xtjc.com/

http://ssf887.b2b.xtjc.com/

http://tl6638.b2b.xtjc.com/

http://aded1.b2b.xtjc.com/

http://adty8.b2b.xtjc.com/

http://add52.b2b.xtjc.com/

http://ytsd8.b2b.xtjc.com/

http://adge14.b2b.xtjc.com/

http://sfry23.b2b.xtjc.com/

http://xsrt26.b2b.xtjc.com/

http://tlyh1.b2b.xtjc.com/

http://drty26.b2b.xtjc.com/

http://jfdg96.b2b.xtjc.com/

http://fjy88011.b2b.xtjc.com/

http://tlgs5.b2b.xtjc.com/

http://tly895.b2b.xtjc.com/

http://lxs85.b2b.xtjc.com/

http://adty56.b2b.xtjc.com/

http://xs898.b2b.xtjc.com/

http://sdrt9.b2b.xtjc.com/

http://hyft.b2b.xtjc.com/

http://rytiy88011.b2b.xtjc.com/

http://xsyl.b2b.xtjc.com/

http://xssf.b2b.xtjc.com/

http://yfht.b2b.xtjc.com/

http://sjtp.b2b.xtjc.com/

http://dfhyt.b2b.xtjc.com/

http://adfjkg.b2b.xtjc.com/

http://fgf2.b2b.xtjc.com/

http://sfrt.b2b.xtjc.com/

http://kytf.b2b.xtjc.com/

http://gkf1.b2b.xtjc.com/

http://hytg.b2b.xtjc.com/

http://sdhf2.b2b.xtjc.com/

http://adft25.b2b.xtjc.com/

http://xsd23.b2b.xtjc.com/

http://sdgt1.b2b.xtjc.com/

http://dwei2.b2b.xtjc.com/

http://ader23.b2b.xtjc.com/

http://adky1.b2b.xtjc.com/

http://ytjk96.b2b.xtjc.com/

http://sbx8865.b2b.xtjc.com/

http://xbski3.b2b.xtjc.com/

http://xbs23.b2b.xtjc.com/

http://sdgf2.b2b.xtjc.com/

http://ljxbs6.b2b.xtjc.com/

http://hddjf236.b2b.xtjc.com/

http://tlg9.b2b.xtjc.com/

http://sde2.b2b.xtjc.com/

http://dfg36.b2b.xtjc.com/

http://tlhh9.b2b.xtjc.com/

http://kyt25.b2b.xtjc.com/

http://hhf8.b2b.xtjc.com/

http://adef6.b2b.xtjc.com/

http://kyu89.b2b.xtjc.com/

http://tkl23.b2b.xtjc.com/

http://rkj878.b2b.xtjc.com/

http://kyky8.b2b.xtjc.com/

http://tltl36.b2b.xtjc.com/

http://sds36.b2b.xtjc.com/

http://jtkj2.b2b.xtjc.com/

http://lgy82.b2b.xtjc.com/

http://gkfj2.b2b.xtjc.com/

http://ader88.b2b.xtjc.com/

http://ghf23.b2b.xtjc.com/

http://thk125.b2b.xtjc.com/

http://jgjhf.b2b.xtjc.com/

http://fdj69.b2b.xtjc.com/

http://kuy9.b2b.xtjc.com/

http://fjys88.b2b.xtjc.com/

http://fjyf9.b2b.xtjc.com/

http://yx889.b2b.xtjc.com/

http://wns6.b2b.xtjc.com/

http://wsg1.b2b.xtjc.com/

http://sdd30.b2b.xtjc.com/

http://lxwm5.b2b.xtjc.com/

http://gjg2.b2b.xtjc.com/

http://sdf3.b2b.xtjc.com/

http://kfzx2.b2b.xtjc.com/

http://tth6.b2b.xtjc.com/

http://ssdr02.b2b.xtjc.com/

http://tlhj5.b2b.xtjc.com/

http://sd25.b2b.xtjc.com/

http://jgfjg11.b2b.xtjc.com/

http://dgfh.b2b.xtjc.com/

http://ssht3.b2b.xtjc.com/

http://sds3.b2b.xtjc.com/

http://sfff2.b2b.xtjc.com/

http://hgyyt8.b2b.xtjc.com/

http://fhfd22.b2b.xtjc.com/

http://ffgfg2.b2b.xtjc.com/

http://ffd3.b2b.xtjc.com/

http://jjhy2.b2b.xtjc.com/

http://sfrt1.b2b.xtjc.com/

http://dshdj2.b2b.xtjc.com/

http://jhbgkj.b2b.xtjc.com/

http://yyy8.b2b.xtjc.com/

http://ssda141.b2b.xtjc.com/

http://gfgfg.b2b.xtjc.com/

http://fdgf55.b2b.xtjc.com/

http://dff3.b2b.xtjc.com/

http://jhgj9.b2b.xtjc.com/

http://sdf30.b2b.xtjc.com/

http://thh36.b2b.xtjc.com/

http://dsdf36.b2b.xtjc.com/

http://fgfg36.b2b.xtjc.com/

http://fgt36.b2b.xtjc.com/

http://jhgfk366.b2b.xtjc.com/

http://fdfh56.b2b.xtjc.com/

http://tkr56.b2b.xtjc.com/

http://gfgfj56.b2b.xtjc.com/

http://gfgk6.b2b.xtj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