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哥:电动车充电问题?

楼主(2010-11-16):
请问电源哥:电动车充电,是否充电器绿灯亮即表示电池充满,已完成充电?可以切断电源,还是等绿灯亮,再充电一段时间,才可以把电池充满?

网友A:
很抱歉,对电动车没有研究,所以也不太清楚充电器的绿灯亮代表什么意义,您可以参照下电动车的说明书。鄙人对自行车倒略知皮毛,如果有问题的话则可以共同探讨

网友A:
瞎猜下吧,可能电池充到一定的电压时绿灯就亮,此时的电池只是完成了均充阶段,理论上应该浮充一段时间。如有不对还请楼主多多包涵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只充3H小时左右绿等就亮了,如果此时切断电源,电池使用时间明显缩短。而等绿灯亮再充3、4个小时后使用,则使用时间会变长。

网友B:
充不满的

网友C:
  绿灯亮后,输出电压会变低,充电电流也会变小。再充下去对电池反而不利会使电池中的水份蒸发缩短电池寿命

网友A:
现在的电池一般都是阀控式密闭电池,浮充时对电池水分没多大影响的。只有在浮充一定的时间,才能满足使用的要求。

楼主:
请5楼具体解释一下:绿灯亮后,输出电压会变低,充电电流也会变小?再充下去对电池反而不利会使电池中的水份蒸发缩短电池寿命?谢谢!

网友D:
不建议瞎猜,找到电动车说明书看看关于电瓶的使用方法就得了

网友E:
现在的电动车充电器是采用负脉冲智能充电,绿灯亮了以后最好再充2-3小时。采用三段式智能充电的,在充电完成后,会进行涓流充电,过段时间进行间隔涓流充电,这样的充电器最好

网友F:
不同电路的充电器不一样,一般说绿灯亮了就起码充了90%,可以使用了,但是多充一段时间也不为不可,前提是充电器性能正常。还有现在一般电池都用铅酸电池或锂电池,这两种电池和镍镉电池不同,无记忆效应,不必充满放净,那样使用对电池寿命没有益处。勤充勤放反而对电池有好处,尤其是铅酸电池更甚。

网友G:
这个要看你充电器的说明书。根据说明书来决定是否可以立刻断开充电设备使用电池。

新麦子~!

网友(2011-03-05):
不建议瞎猜,找到电动车说明书看看关于电瓶的使用方法就得了 ~!!!!!!!!!!

网友H:
电动车充电器,一般空载或充满电的情况下,绿灯是亮的,只有接上电池充电后才会出现红灯亮。出现这种情况有大概有一下情况:1.你的电瓶坏了,充不进电了2.从充电器到电瓶的线断了。

网友H:
电动车的电瓶是随用随充,一般充一次需要4小时左右。不建议使用大电流短时间充电的方法

网友I:
1.电动车如何充电

1. 充电器要匹配:如果更换充电器或者电池的时候,最好请专业维修人员推荐。不要过多关心那些数据,因为一般充电器都是设定好的,但是电池是一个动态的寿命过程,严格讲目前市场上没有足够保证充电质量的充电器。但是一份价钱一份货,好的充电器绝对对电池有好的充电效果。
2. “勤充浅放”:就是每次用过后有条件就充电,同时尽量不要一次用到欠压再充电(这应该属于使用方法),每次都充满,实在来不及充不满那也没有办法,以实用为标准吗,不能为物所累!
3. 一般情况下,充满的参考是:按照充电器转灯以后1个小时左右,不超过2小时为最好。这个要根据电池的新旧程度,充电器一般是按照8~10小时充满(指的是骑行了较远,电池放电接近欠压的情况)设计的,目前市场上也有8小时后自动停充的(这有欠充的危险),注意有点维修人员所说新电池要充足12小时以上的说法是不恰当的。要根据使用情况和自己的情况,比如白天骑行里程长,就多充一会儿,骑行的里程短,就少充一会儿,或者说睡觉前掌握充电时间早晚有个参考,不至于为了十分精确。
4. 按照国际电池届的新理论:最好是每7~15次充电,进行一次尽充尽放,这样,有利于提高电池的容量,延长电池的寿命。这个方法建议大家了解就行,因为搞不好就会出现不良后果。如是专业人员或者特别爱好才可以一试:尽放的方法比较简单,就是骑行车到第一次指示断电。一般的电动自行车均有欠压保护,对于标称36V的电动自行车来说,多数控制器的欠压保护电压在33V左右。如果第一次断电以后,电池电压还会慢慢回复到可以供电,此时,千万不要再用电池里的电量,否则会使电池过放电的,将比较严重点影响电池的寿命。尽充就是充满电,更简单了。
5. 影响电池充电效果和寿命的因素:比较明显的如温度等,关键还有电动车使用方法。好多电动车的说明书好像全部是笑话,比如“逆风、上坡条件要助力,最好不要用电”“不要带人”……,其实大家也要注意,目前的电动车技术上,电池提供的最后效果,应该是助力为主,如果强行启动使用以及带人,恐怕耗电情况或者说对电池的损伤情况,不仅是1倍数的关系。方便的话,建议大家多助助力。

2.如何延长电动车电池寿命?

电动车电池寿命有经验的用户都知道电池的费用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消耗,所以用户非常关心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的问题。首先要假定充电器没有问题,用户是否正确使用对电池的寿命至关重要。使用电池的注意事项如下:
保护好充电器:一般的使用说明书上面都有关于保护充电器的说明。很多用户没有看说明书的习惯,往往除了问题以后才想起找说明书看,经常为时已晚,所以先看说明书是非常必要的。为了降低成本,现在的充电器基本上都没有做高耐振动的设计,这样,充电器一般不要放在电动自行车的后备箱和车筐中。特殊的情况下,必须要移动,也要把充电器用雨衣之类的软质物包好,防止发生振动的颠簸。很多充电器经过振动以后,其内部的电位器会漂移,使得整个参数漂移,导致充电状态不正常。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充电的时候要保持充电器的通风,否则不但影响充电器的寿命,还可能发生热漂移而影响充电状态。这样都会对电池形成损伤。所以,保护好充电器也是非常重要的
每天都及时充电:即便您的续行能力要求不长,充一次电可以使用2到3天,但是还是建议您每天都充电,这样使电池处于浅循环状态,电池的寿命会延长。一些早期使用手机用户以为电池最好是基本使用完了以后再充电,这个看法是不对的,铅酸蓄电池的记忆效益没有那么强烈。经常放完电对电池的寿命影响比较大。多数充电器在指示灯变灯指示充满电以后,电池充入电量可能是97%~99%。虽然仅仅欠充电1%~3%的电量,对续行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但是也会形成欠充电积累,所以电池充满电变灯以后还是尽可能继续进行浮充电,对抑制电池硫化也是有好处的。及时充电。电池放电以后就开始了硫化过程,在12小时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硫化。及时充电,可以清除不严重的硫化,如果不及时充电,这些硫化结晶将要聚积而逐步形成粗大的结晶,一般的充电器对这些粗大的结晶是无能为力的,会逐步形成电池容量的下降,缩短了电池的使用寿命。所以,除了每天充电以外,还要注意,使用完了以后要尽早的充电,尽可能使电池电量处于饱满状态。
充分利用维修条件:不少电动自行车的经销商可以提供电池检修和维修的服务,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服务。一些品牌的电动自行车提出对电池的检修。如:对电池进行定期检修,可以减少对电池的损伤。对电池的荷电状态的修复就可以缓解"电池落后"的失效,而这些对配备了维修能力的经销商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对于失水来说,在电池容量70%的时候补水就比电池容量40%的时候补水的效果要好。甚至一些品牌的产品还提出:到规定的时间不检修就相当于放弃电池的保用期。使消费者受到不应该发生的损失。所以,消费者要充分的利用电池检修的条件延长增加电池的使用寿命。通过这些方法,用户可以大大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一些用户的续行里程比较短,电池的使用寿命相对比较长,一些问题也相对难以发现。不要等电池问题严重的时候就难以处理了。 正确的保养可以使电池寿命更长,并节约更多的投入。要注意,首先要将电池安装牢固,以防骑行时电池受振动损害。否则,车子在颠簸路况行驶时,导致蓄电池抖动甚至脱落而损坏。其次,要经常检查蓄电池连接线、活接头是否牢靠,线与接头之间是否接触良好。否则,将有可能导致产生电火花,严重的会引起电池爆炸。

3.电动车使用方法

电动自行车是一种新型自行车,使用上与自行车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下面我们就电动自行车如何正确使用与保养予以详细说明:
1. 利用电动自行车多功能的优点,最理想的方法是人助车动,电助人动、人力电力联动,既省力又省电。
2. 有零启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由于静止启动时电流较大,耗能较多,且易损坏电池,应先用脚踏骑行,然后再电动,到一定速度再电力加速,切忌避免电池超大电流放电,提高一次充电行使里程,有利于延长使用寿命。
3. 电池充电须用随车配套的专用充电器,输入插头插交流电插座,输出插头插电池盒,先插电池盒后接通交流电,不可错位,充满电需3~8小时,多充几个小时对电池更好。
4. 电动自行车的加速手把有时不能完全回位,请养成加速完成后即将手把推回原位的好习惯。
5. 刹车时,电机的电源立即切断。但当刹车防开,如果这时加速手把还在加速位置,电机将立即得到电流前进,这样不利于安全,请务必养成加速完成后即将手把推回原委的好习惯。
6. 每次使用电动自行车之前应检查:(1)轮胎气压是否充足,气压充足可降低轮胎与道路的摩擦力;(2)车把转向是否可靠,刹车是否灵活有效,要确保行车安全;(3)电池盒的插座,充电器的插头是否松动,电池盒是否锁好 及灯新按钮是否有效,要确保电路畅通。
7. 电动自行车不适合在凹凸不平或陡峭的路面行使,如遇这种路面,请慢行或下车推行。
8. 冬天骑行时,请尽量采用脚蹬主力里力,这样既可使您的身体得到锻炼,又有利于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因为低温使电池组的容量下降,如放电深度加大,续行里程将缩短)。
9. 电动自行车虽然有良好的防雨性能,仍请避免直接日晒和雨淋,防止车体或转动部件的锈蚀,雨季使用或经过水潭、积水时,水位高度不能高于轮轴中心线,防止电机进水造成损失。
10. 电动自行车标准载重为80公斤,所以除掉骑行者的重量,避免带过重的物体,载重时,应用脚踏助力。
11. 电动自行车的座位高度以骑行者两脚可以到地为准,保证安全。
12. 电动自行车所以用铅酸电池的寿命长短与用户的日常使用维护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要注意如下几点:(1)电池每次使用放电深度越小(距离越短),电池的使用寿命越长,平时应养成随用随充的良好习惯,使用电池经常保持丰电状态。(2)电池需长时间放置时必须先充电并定期补充电量,一般每一个月补充一次。(3)大电流放电对电池有一定的损害,所以在起步、上坡、负重、顶风时用脚蹬加以助力。(4)充电时要用配套的充电器,放置在阴凉通风处,避免高温和潮湿,切忌让水进入充电器,防止触电事故。

4.会导致电动车电池容量衰减的几个方面因素

1. 在电池使用及充放电过程中,会出现“硫化”现象影响电池容量。
注:硫化亦即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电化学反应,极板会逐渐被坚硬的硫酸铅结晶覆盖,导致活性极板面积逐步减少及酸液浓度降低而使得电池容量下降。
2.冬夏季电池充电电压不同,如无合适的能随环境变压调整的充电器,将使得夏季电池过充引起电池失水最终导致电池鼓包、变形,或者冬季欠充出现行驶里程下降。
注:电池充电电压和环境温度成反比关系。
3.由于使用及电池出厂配伍误差等多种因素,串连电池间将出现电压不均衡,电池容量将受制于最低电压的那个电池。
注:因为电池多由3~4个12V的电池串连而成,使用中由于电池出厂配伍误差等多种因素,将使得电池中出现电压不一致,而传统的串连恒压或恒流充电方式,无法解决电池间电压不均衡的问题,最终电池容量将受制于电压较低的那个电池的影响,其他较高容量电池的电量将无法获得释放。

网友J:
说得简单点就是,快速充电后还需要慢充。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电动车的电瓶是随用随充,一般充一次需要4小时左右。不建议使用大电流短时间充电的方法

铅酸电池有个特点,放电电流越大,放电率越低。

充电也是这个道理,充电电流越大,充电率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