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280NT7.5GB变频器能带11KW的电机吗

楼主(2010-11-16):
MD280NT7.5GB/11PB变频器带11KW的电机(带的油泵)声音有爬坡现象,时大时小,是不是功率不够

网友A:
什么油泵?是液压泵还是抽油泵?液压泵是恒转矩负载,需要用11GB的变频器,而抽油泵则可以使用7.5GB/11PB。

楼主:
是带液压泵,有负载的,那是需要用11GB还是15GB的??

网友A:
如果油压力不太大,可以选择11G或15P,如果压力比较大,可建议再增加一个规格即15G

网友B: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