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让伺服电机转起来(成长见证第三贴)

楼主(2010-11-16):
1.接通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电源与主电源。编码器电机线连接正常。在CN1不接任何信号的情况下,电机是不是就转不起来呢?

如果可以转起来的话怎么设置。如果转不起来请教各位前辈最基本的接法。是不是SON一定要接通?

2.在利用报警ALRM后接继电器控制主电路MC的线圈的时候,这个继电器的线圈接内部的24V还是另外接电源的24V?还是两个都可以?

谢谢。。。

网友A:
不用,手动测试就很简单。把电机的电线和编码器的线连起来通上电把P4-05的参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单层屏蔽电缆 14x0.12 的  接伺服器的CN1口是不是细了啊·~?

网友B:
用伺服软件在线就可以使用通讯控制伺服转起来。

楼主:
对:NewPLC 关于

用伺服软件在线就可以使用通讯控制伺服转起来。

内容的回复:请问哪有伺服软件啊?

网友C:
厂家提供的啊!直接打电话问厂家要,还有就是,动不起来就直接打电话问厂家,让他们派人解决就一切OK了

网友D(2011-03-22):
不错的,就是内容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