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用台达PLC做一段程序,有几种方法,那种最简单。

楼主(2010-11-16):
启动程序,6天后输出y0, 复位后再过6天输出y0,循环4次,时间可用PLC内部时间也可自己做时间。

楼主:
循环4次可能很简单,如果是100次呢,提用PLC内部时间作比较就可以,复制下搞个100遍就OK了,那有没再简单点的,我试过很多方法,个人感觉用星期做比较更加简单,但是还有没有其他简单方法,请教高人。

网友A:
不需要很精确的话,秒脉冲加递增指令就搞定.

楼主:
用秒脉冲的话就牵涉到PLC停机或断电的情况了。

网友B:
用便捷指令HOURS吧加for.next应该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秒脉冲的话就牵涉到PLC停机或断电的情况了。
断电存储的存储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用秒脉冲的话就牵涉到PLC停机或断电的情况了。
断电存储的存储器呀。。。。。。
不是这个问题,举个例子,今天1日,过6天,也就是7日,输出Y0,在这6天不管PLC有没开,只要7日以后运行PLC的多要输出Y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便捷指令HOURS吧加for.next应该比较好
请看6楼,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