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编辑使Intouch Viewer全屏显示

楼主(2010-11-16):
各位师兄好,小弟刚学习这个软件,请教一下,在哪里设置可以使Intouch WindowViewer全屏显示啊?

网友A:
在开发环境可以设置运行是全屏啊!

网友B:
画面的分辨率设置跟屏幕分辨率一致。

网友A:
在view配置中选 运行时全屏显示

楼主:
对:曹虎明 关于

在开发环境可以设置运行是全屏啊!

内容的回复:可不可以具体一点告诉小弟呀,发个邮件也行,chunhui8556@163.com

网友A:
加我QQ 我没时间发邮件  不还意思

楼主:
对:曹虎明 关于

加我QQ 我没时间发邮件  不还意思

内容的回复:您的QQ号码是多少啊

网友C:
在“配置”中对windowviewer,窗口配置-窗口下的选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