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自己的STEP7里面有这个模块吗?

楼主(2010-11-16):
CP 343-1 Lean  6GK7 343-1CX10-0XE0 V2.2    注意是V2.2 我的怎么也升级不上,谢谢大家了

楼主:
大家都不用step7吗?

网友A:
我的版本是V5.4的,有这个硬件

网友B:
  保持沉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版本是V5.4的,有这个硬件

谢谢,我的版本号是5.4.5.3,在硬件升级时提示只有5.4.5.5才能升级,请问你的详细版本号是多少?怎么升级的?step7是从哪里下的?能发给我吗?非常感谢,我真的急需

网友C:
楼上是怎么回事?是故意的灌水还是工控网的问题?

网友A:
我的版本可能比你还低,V5.4+SP5+HF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版本可能比你还低,V5.4+SP5+HF1

那怎么我的就不能升级呢?能够把你的发给我吗?谢谢了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D:
重新安装step7 5.4版的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安装step7 5.4版的不就可以了

装了N次,也换过版本,还是不行,郁闷

网友E:
打开STEP7    升级你的硬件库

网友F:
安装STEP7 V5.4 SP5 HF5   或 STEP7 V5.4 SP6 以上版本。

楼主:
对:知秋 关于
安装STEP7 V5.4 SP5 HF5   或 STEP7 V5.4 SP6 以上版本。
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就是找到这些版本在那里下啊,其实低版本也是可以升级的,看19楼就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看来很难解决了,郁闷啊

楼主:
终于想办法搞定了!!!!!!!!!!!!!!!!

网友G:
怎么解决的说下。

楼主:
把列表文件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H(2011-04-13):
什么叫把列表文件改下?

网友I(2011-07-12):
在更新文档里面  就是你的下载目录默认的是HWUpdates 文件夹~

最好把目录重新设定一个文件夹。执行internet 下载。只选择 CP343-1 里面的 V2.2 版本和V2.4版本执行下载。然后在你下载的目录里找到   hspcontents.xml  文件  用记事本编辑 找到

<HWK:STEP7VERSION> K5.4.1.2 </HWK:STEP7VERSION>这句话。

将版本改成  K5.4.1.2  就OK了 执行安装吧~~

还是感谢楼上xjh8888  。他那句话说的太简单了。。一般人不理解~~

网友J:
  我觉得也是,硬件版本升级应该就OK了。

网友K(2011-08-24):
大慨你要安装5.4SP5或v5.5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