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设定警报求助

楼主(2010-11-16):
请教各位指点,我在编辑画面时想用三菱PLC的软元件M900到M915来作为报警画面的警报区地址,但是画面编辑软件不允许,弹出无效读取地址对话框,不让M900为报警区地址,为何?如果我想用M900到M915为报警区地址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应当用D存储区吧,用传送指令将数据传送到D,M是位。

楼主:
可是我用M400到M415当报警区地址就行,还望指教!

网友A:
看下三菱的手册,M区的划分,我也没用过三菱的。是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B:
警报区以“字”来处理,M区必须是16的倍数。

网友C(2010-12-19):
我也是一样,报警无法设置

我用的是S7-300的,请问ADP中的“报警地址区”具体怎么规定 ,与300PLC怎么关联起来

网友D(2011-03-09):
我用的是S7-200,警报区以“字”来处理,我先开始打V4000也是提示“无效读取地址”,后来改为VW4000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