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0-11-16):
用的是海泰克PWS6A00T-P的产品,做的下载线是两头是9针的COM接口,2--3,3--2,5--5.连接是显示是“连接超时”,用打印机的数据线(usb接口)就识别不了设备。望高手帮解决下,谢过了。

网友A:
1.使用com1串口连接,线的做法没有错误。

2.使用com1串口连接,人机要在系统目录下才能下载程序,并且将download/up load/copy port 为com1,也就是link port 选择为com1。

3.使用USB 上下载,要将download/up load/copy port 为USB,也就是link port 选择为usb。

4.使用USB上下载,要安装USB驱动,USB驱动在ADP安装目录的根目录下。并且在APD软件中的“选项”--“传输设定”中选为USB,如果无法安装,重启电脑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1楼的解答。

网友B:
汗!忘了留邮箱

gg1123@!63.com

网友C:
楼上留邮箱来干啥子呢

网友D:
这个系列的屏,后面有拨码开关吧,通过COM口和电脑通讯,需要调整DIP拨码开关的。

网友E(2011-01-05):
引用 网友D:
关于这个系列的屏,后面有拨码开关吧,通过COM口和电脑通讯,需要调整DIP拨码开关的。

能部能指点怎么拨码,谢谢

网友A:
上下载程序的时候第七个拨码,要为on,也就是人机进入系统目录。

其他合上下载均无关,保留原来位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