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西门子PLC与触摸屏链接的问题

楼主(2010-11-16):
第一次使用触摸屏,请问链接好触摸屏和PLC的电缆后需要怎么做哪。

在PLC程序里边需要设置。、

麻烦那个老师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根据触摸屏型号下载相应手册。

网友B:
地址、plc型号、波特率、校验位、变量……

网友C:
西门子触摸屏吗?在WINCC FLEXIBLE里建一个连接选择好通信方式和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D:
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呀?如果是西门子的MP370的话,那您要用protool先组态,把PLC程序中的变量分配给protool组态中的变量,使两者对应,然后在下载到mp370中.

网友E:
同意KINGGREE的。但下载的时候要注意下载的方式用的是什么?net、MPI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