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网友求助的一个难题的答复

楼主(2010-11-17):
                对一个网友求助的一个难题的答复
        网友求助:“大家好,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三个输入,一个代表电机正传,一个反转,一个停止,输出只有一个,来控制三项电机的正反转,怎么实现啊? 需要说明,输出点只有一个,同时也可以在输出点处设计一些外部电路来实现,请大家给个解答,谢谢啦 请问师傅们,这个难题可以实现吗?还是不能实现啊?呵呵
增加一下说明:就是普通的异步电机,用西门子S7-200plc来控制。三个输入点,但是仅剩下一个输出点,而且要求控制必须通过PLC才行,呵呵,谢谢大家了”
        答复:这个难题可以实现:在PLC内编程,完成如下工作,3个输入分别产生不同脉冲个数的脉冲串,由一个输出口输出,比如正传按钮按下,输出口输出一窄一宽二个脉冲,反转按钮按下,输出口输出一窄二宽三个脉冲,按停止按钮,输出口输出一窄三宽四个脉冲。见下图:

         PLC的输出口接下图控制电路:

        PLC输出侧的0V接控制板的地,输出口接二个2K电阻串联,分压点接集成块U4D输入端,实现电平转换。U1A是个单稳态电路,输入脉冲的第一个窄脉冲后沿触发U1A的CLK端,使U1A的Q端产生一个负方波,其脉宽大于上图中的M2.2脉宽,它控制U2构成的2位计数器的清零端R,R端置1,计数器清0且不计数,R的电位=0,容许计数器计数,如按正传I1.0,计数器计数为“01”,如按反转I1.1,计数器计数为“10”如按停止I1.2,计数器计数为“11”,U3与非门构成译码器,当计数器输出为“00”3个与非门输出皆为1,当输出为“01”左侧与非门输出为0,其它二个为1,但输出为“10”,中间与非门输出为0,当输出为“11”时,右侧与非门为0,就是说按那个按钮,其对应的与非门输出=0。3个与非门的输出,取最上面3个D触发器的D端,当UA单稳态脉冲的后沿正跳,触发这3个D触发器,只有D端电压=0的D触发器的输出为1,使对应的继电器导通吸和,完成控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