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指令MOV @D1 D2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17):
欧姆龙PLC指令MOV @D1 D2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大侠回复,谢谢

网友A:
间接寻址指令,如D1内放置的是200,意识就是把200通道内的数据传送到D2中

网友B:
间接寻址指令,如D1内放置的是十进制200,意识就是把D200内的数据传送到D2中

网友C:
那个@应该写在MOV前

网友D:
@寫在指令前面是微分指令,@D是16進制间接寻址指令,*D是10進制间接寻址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寫在指令前面是微分指令,@D是16進制间接寻址指令,*D是10進制间接寻址指令.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间接寻址指令,如D1内放置的是200,意识就是把200通道内的数据传送到D2中。

建议你借本关于OMRON PLC 的书看看,指令的讲解都很详细。

网友D(2010-12-23):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间接寻址指令,如D1内放置的是200,意识就是把200通道内的数据传送到D2中。

建议你借本关于OMRON PLC 的书看看,指令的讲解都很详细。

D1內容如果是200且是10進制,是到D200讀取資料,並非是200通道,請搞清楚!

网友G:
@应该是在MOV前吧,意思是把D1中的数据传到D2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在MOV前吧,意思是把D1中的数据传到D2中

@写在Mov前是微分指令,只在上升沿mov一次,放在地址前是间接寻址了,如1、2、4楼说的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