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s-PLC与SB200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0-11-17):
        最近将台达ss-PLC与SB200变频器进行通信,根据变频器说明书设置好控制字和相关参数,电机可以实现正反转及点动,频率通过外部电位器调节,但是在电机运行过程中电位器不能调节频率并保持在2HZ左右;电机停止则可以用电位器进行频率调节,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指教?另外如果PLC断电,通信中止,有什么方法也能让变频器停下来?

网友A(2011-06-21):
可以在变频器参数设定通讯逾时时间,并设定当发生逾时时,减速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