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开机后经常出现故障代码

楼主(2010-11-17):
现在工作中遇到 了点麻烦,是技术上的,希望各位师傅们可以给点提示 。我们厂窑主电机是采用上海南洋电机厂生产的315KW直流电机,西门子6RA7039直流装置控制,昨天在正常生产中突然跳停,显示故障代码为F030 。然后复位后重新开启,但是给定转速大的话电枢电流就会增大很多,然后再次跳停,其中还会出现励磁电压只有100不到,励磁电流只有10A左右,然后把换向器用砂纸抛光,清槽,励磁版清灰后励磁电压电流恢复正常,然后开启后一个多小时出现“飞车”现象,电枢电流很多,波动也很大 。空载试的话都还好,而且空载给定转速950转都还好 。

网友A:
没用过西门子,在590的话试过飞车,是速度反馈突然没了,检查发现是测速发电机连续器松了。

网友B:
首先检查是否正常,直流电机首要励磁正常~~~

网友C:
你做优化了吗?你修后看了吗换向器有火花吗

网友D:
飞车的话,就是检查速度环了,然后在检查励磁的问题吧?

网友E:
你对电流环优化了吗?最好是先做个电流环优化吧。

网友F:
应该不会飞车啊,一般只有失磁或无反馈才有,但6RA70应该会报故障啊

网友G:
欧陆590维修 0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