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与PLC之间的通讯设置

楼主(2010-11-17):
菜鸟请教!!!

   小弟我现在刚学习STEP7  MICRO/WIN的编程(S7 200) 遇到一个问题 希望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教材上说PG/PC接口设置是为本地计算机设置通讯方式和站地址 也就是说我们在PG/PC接口设置中设置

的通讯方式是编程计算机与PLC通讯的方式 多主站通讯时 那么在总线型网络中的其他PLC主站与PLC从站之间的通讯方式怎么

设置呢?

网友A:
用腾控的吧

网友B:
需要使用支持多主站的通讯电缆。

网友C:
你是说S7-200与S7-200互相通讯吧?  这个很简单,利用PPI协议模式,只需要在你想要读取数据的主站里,执行一下NETR/NETW 向导,参阅F1中的指令帮助,就可以成功的设置好主站,利用向导,可以直接设置好从站地址号,读取     本地数据区VB0-VB15= 远程数据区VB0-VB15    :   写入        本地数据区*** =  远程数据区***,类似此种设置,设置完成后,在主站中调用生成的子程序,就可以访问从站对应的数据区了。但是,要注意CPU的版本问题,以及通讯的站号,波特率,通讯距离等要求。

网友D:
利用编程向导  如楼上所讲

网友E:
S7-200与S7-200互相通讯,他们之间用什么通讯电缆连接,电缆怎末做?是不是用300的那个紫色MPI电缆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7-200与S7-200互相通讯,他们之间用什么通讯电缆连接,电缆怎末做?是不是用300的那个紫色MPI电缆就可以?

实际没有必要买西门子的那种,普通线只要在无干扰的情况下页可以的

网友G:
没做了,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