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电动刀架时的选刀程序如何编制

楼主(2010-11-17):
在用PLC控制电动刀架时的选刀程序怎么编制,如总共有8个刀位,当前处在1号位,而要换到5号位,需要通过哪种途径来切换呢?

网友A:
能不能把控制的过程描述一下

网友B:
请问电动刀架是如何控制的,如何定位刀架?

网友C:
你的描述不是很清楚,如何控制刀架选刀这跟设备的机械结构、执行机构等都有关系,如果只是不知道程序如何实现你可以与海为技术支持联系0592-2230312-802

楼主:
电动回转刀架,外圈的圆可以旋转,上面装有八把刀和一个磁钢,里圈的圆静止,上面装有霍尔开关。由霍尔开关进行刀具位置检测,每一把刀对应一个霍尔开关。要求刀架能够以捷径方向旋转,按所需刀号正确换刀。

楼主:
送数和到位各怎么控制?

网友C:
你可以与海为技术支持联系0592-2230312-802,进一步沟通你的控制需求才好写具体的程序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