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

楼主(2010-11-17):
关于西门子PLC S7-200  CPU226.cn  cpu224.cn  CPU222 程序有四级密码,请那个高手帮我打开?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A:
感谢也没用,没办法打开,除非拆芯片

网友B:
    四级密码????

   是什么意思,望高手教我一下

网友C:
四级密码只能下不能上,只能找源程序

网友D:
没有很好的办法 只能根据工艺要求重新设计程序

网友E:
我处有解4级密码服务/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F:
见识了,还有四级密码的。谁知道能仔细说道说道吗?

网友G:
AQW0=32000 时控制6S70变频器,程序刚下载后输出模拟量是10V,变频运行正反转一个循环反,再启动就变成6.6V。重新下载一遍,和上述一样;请教一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