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进水维修方法

楼主(2010-11-17):
不能通电!先打开变频器面板,将变频器擦干,再用电吹风冷风吹干显示器、PC板、推动板、功率元件、风扇等,用95%的酒精将以上元件擦洗一遍,用电吹风冷风吹干。过一小时后用酒精再擦洗一次,用电吹风吹干。酒精挥发会带走大部分水分。打开热风(低温档),吹一遍。再重点吹干处理以下元件:电位器、开关电源变压器、显示器(按键)、继电器、接触器、电抗器、风扇(尤其是220V) 、电解电容、.功率模块,必须低温档多次进行烘干,开关电源变压器、接触器、功率模块更是重点。有时模块看上去烘干了,但内部仍有积水。一天后再检查一下,有无返潮的地方,并将重点元件烘干一遍。烘干后首次通电必须一送即断,看变频器反映。若无异常再送电。只要变频器进水时不通电,变频器一般不坏。

网友A:
我们的变频器脏了经常用水洗     加点洗碗的清洁剂     只要烘干   什么问题都没有

但一般很少用酒精    毕竟溶剂要腐蚀板子上的涂层    反而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B:
我们的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没2年要清洗一次,泡在洗衣粉的水里面。只要最后清水洗干净晾干即可

网友C:
都厉害,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