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整流变压器与普通动力变压器的区别

楼主(2010-11-17):
请教各位,整流变压器与普通动力变压器有什么不同。

网友A:
输入一样,输出不一样!

整流变压器输出的是经过整流过的直流电;

普通变压器输出的是变压后的交流电。

网友B:
复杂的技术术语就不说。

最直观的是普通动力变压器的电流波形是正弦波;而整流变压器的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整流形式不同,负荷性质不同,都引起整流变压器的电流波形的不同。这个非正弦波电流包含多次谐波电流,以3次谐波为主。所以设计生产上两者是有差异的。

网友C:
整流变压器为适应整流需要而作成多相分裂式的,比如24相整流变压器。楼上所得不全准确,整流变压器不是说一台变压器具有了整流桥就叫整流变压器了。另外,整流变压器还具有单独各个相负载能力强,耐快速换流感应电压等特点

网友B:
24相整流,多相分裂式,主要目的就是减少谐波电流,但也不能消灭谐波电流。

24相整流,多相分裂式,那只是大型整流设备的专用。对于占绝大多数几百KW以下的中小型整流设备,还是广泛使用两绕组的Yd或Dy接法整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