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磨床改一个简单的伺服控制

楼主(2010-11-17):
大家好,我这里有一个数控磨床坏了,现在只想把他的砂轮进给轴用伺服控制,想用一个伺服放大器,一个伺服电机,可以使用手轮进给,一个简单的可以看到进给数字显示的人机界面,不知道选用哪种品牌伺服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并提供技术支持。谢谢!

网友A:
HMI和手轮都可以直接接到伺服驱动器里,实现这个功能。

我公司做Kollmorgen的产品代理销售,可直接与我联系!

北京鹏翔天博科技有限公司

010-51359050、peng.lin@roc-motion.com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样的手轮? 可以把手轮直接接到丝杠段,转动手轮到达指定位置。如果是通过转动手轮来控制伺服电机的话,听说过一种带AB相输出功能的手轮,给手轮通模拟量,转动手轮产生脉冲来控制伺服。 伺服一般不可以接到人机界面吧,及时能接到,触摸屏也是显示伺服转一圈的信息,不能累积。可以用你现在的系统,应该带脉冲计数功能,接到触摸屏这样就可以实现数字显示了。 没有高要求,选用国产的伺服就可以满足。人机界面有触屏的有按键的,有黑白的有彩色的。

网友C:
磨床移動量是微進給 有這麼簡單嗎

网友B:
具体的情况还得kaifeng-007交代了

网友D:
我们的iDRIVE智能伺服可以直接链接HMI,也可以直接接受手轮输入,并且能够对手轮输入信号进行计数

至于微进给,也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可以设置手轮转一圈,进给1毫

希望和楼上的兄弟们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