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电阻有问

楼主(2010-11-17):
无纺布分卷机三台电机同步运转,分别是发送、分切及卷绕,其中发送用变频器是三菱A740  3.7KW外接制动电阻,发送变频器频率在30HZ以下时,制动电阻两端电压是1V左右,频率超过30HZ时制动电阻两端的电压就突升到200V左右,制动电阻发热严重。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呢?以前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应该说是在传动中这台变频器被拉成发电状态,你要检查传动部分!

网友B:
不是倒拉问题。

假设变频器是30HZ。而任凭负载倒拉折算的频率是40赫兹。那么这相差10HZ的转速能产生多大的母线电压?何况,这个10HZ的假设明显过大了。因为是同步控制的,应该只有相差1-2HZ会正常。这个时候变频器应该还没需要启动刹车电阻消耗能量。

不知道这样分析有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