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1-22-工控擂台- 一开机,制动电阻就发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1-17):
        一开机,制动电阻就发热,是什么原因?

        本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制动电阻接到直流母线上去了。

沙发也不是太舒服罢。

网友B:
应该是制动电阻功率选的较小,载荷考虑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制动电阻接到直流母线上去了。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制动电阻功率选的较小,载荷考虑不足

以上二位的分析原因都有可能

网友D:
制动电阻是能耗产品,首先你要了解变频器为何接制动电阻。
     在发电状态下,就需要制动电阻把多于的能量通过电能转换成热能的形式散发出去,所以故此称为能耗电阻。对于很多大功率的变频器,都是相应的配置制动电阻。
工作原理为通过电阻为绕组加上直流电,以产生固定磁通,阻碍转子转动,电阻起到限流与吸收能量的作用。因此电阻发热是正常的,吸收转子动能转化为电阻的热能,但是电阻发热的程度应该有一个安全范围。所以在电阻器使用中,发热很正常。而且一般温度国标的话我们国内要接近350度。电阻元件上,出风口温度规定200度,所以电阻如果不发热就不正常了。但是:如果起动和停机特别频繁,或在重力负载向下运行时,制动电阻常常因容量太小而烧坏。
      如果一开机,制动电阻就发热,应该是制动单元(外接的或内在的)已经损坏,应立即更换。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制动回路只有在降速过程中才被接通。在升速和运行过程中,制动单元应处于截止状态,制动电阻是不接入电路的,不应该发热。只有当制动单元VB已经短路(击穿)时,制动电阻才可能一开机就发热。

网友E:
  总版竹改名了?

网友F:
制动单元(外接的或内在的,已经损坏,应立即更换。

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制动回路只有在降速过程中才被接通。在升速和运行过程中,制动单元应处于截止状态,制动电阻是不接入电路的,不应该发热。只有当制动单元VB已经短路(击穿)时,制动电阻才可能一开机就发热。

网友G:
制动单元已经损坏,应立即更换。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制动回路只有在降速过程中才被接通。在升速和运行过程中,制动单元应处于截止状态,制动电阻是不接入电路的,不应该发热。只有当制动单元VB已经短路(击穿)时,制动电阻才可能一开机就发热。

网友H:
查看电路图,分析电阻工作时那部分电路是导通的,如果理论上不导通,而实际上导通,则说明是短路。

网友I:
通常是制动电阻与实际要求不匹配造成的。

一般来说,所选电阻越小,减速越快,但所需功率也越大。

应注意电阻的散热。如果散热良好,制动不是过于频繁,可选用甚至更小功率的电阻。

网友J:
是制动单元坏了。正、负极各自都通了,使得变频器直流母线上的电压直接接到制动电阻上。

原因:①变频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之间的功率匹配有问题;②制动单元电压设置不对;③变频器DC制动时间设置太短;④制动单元质量太差。

网友K:
因为在正常启动和工作情况下,制动电阻不接入回路,只有在降速过程中或需要时才被接通。所以不应该发热。只有当制动单元已经短路(击穿)时或者线路出现故障时被接通,制动电阻才可能一开机就发热。

制动单元电阻功率选择不当;启动停止过于频繁。

网友L:
制动单元是一个直流斩波器,在非制动状态下,直流母线的电压比较低,制动单元是不导通的,制动电阻两端无电压。制动过程中,负载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反馈到直流母线,使得母线电压升高,从而给中间回路带来巨大压力,一表现为中间回路的温度升高,二表现为电容器过饱和,寿命受到影响。当连接了制动单元后,母线电压超过阈值,则制动单元导通,制动电阻将过剩的电能消耗掉,维持了母线电压在允许的范围内,保证了整个传动系统的稳定工作。

变频器是否需要加制动电阻,并不是由变频器的功率决定的,并非功率大了就必须加能耗制动。只有负载经常工作在制动状态,经常会使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才应该加能耗制动,比如各种位能性负载的情况。制动时反馈的能量越多,则应选择的制动功率应越大。

一开机,电机是工作在电动状态的,制动电阻发热,则最大的可能是制动单元坏了,制动单元只是充当了导线的作用,没起到斩波的作用。

网友M:
线接错了 或质量有问题

网友N:
制动电阻接到直流母线上

制动元件击穿

网友O:
最大可能是接错线了,另有可能是变频器的IGBT击穿

网友P:
用万用表检查电路吧

网友Q:
制动电阻是能耗产品,首先你要了解变频器为何接制动电阻。
在发电状态下,就需要制动电阻把多于的能量通过电能转换成热能的形式散发出去,所以故此称为能耗电阻。对于很多大功率的变频器,都是相应的配置制动电阻。
工作原理为通过电阻为绕组加上直流电,以产生固定磁通,阻碍转子转动,电阻起到限流与吸收能量的作用。因此电阻发热是正常的,吸收转子动能转化为电阻的热能,但是电阻发热的程度应该有一个安全范围。所以在电阻器使用中,发热很正常。而且一般温度国标的话我们国内要接近350度。电阻元件上,出风口温度规定200度,所以电阻如果不发热就不正常了。但是:如果起动和停机特别频繁,或在重力负载向下运行时,制动电阻常常因容量太小而烧坏。
如果一开机,制动电阻就发热,应该是制动单元(外接的或内在的)已经损坏,应立即更换。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制动回路只有在降速过程中才被接通。在升速和运行过程中,制动单元应处于截止状态,制动电阻是不接入电路的,不应该发热。只有当制动单元VB已经短路(击穿)时,制动电阻才可能一开机就发热

网友E:
什么是制动电阻,制动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偶感觉只有在变频器所接设备制动时,其制动电阻才起作用,一开机,制动电阻救发热,那么是制动部分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R:
可能原因:

一、如果是新安装调试时出现此问题:

1、制动单元已经坏了;2、制动电阻功率不匹配,明显过小;

二,如果是老设备出现此类问题的话,只有一种原因。制动单元损坏!

网友S:
“一开机,制动电阻就发热,是什么原因?”

1、 制动电阻是在直流部电压超过正常值时,制动开关管闭合,制动电阻泻放电流使直流部电压下降到正常范围;

2、如果直流部电压并没有超过正常值,而制动开关管闭合,制动电阻泻放电流发热,其原因有:

1)直流部电压检测电路误检测;

2)控制电路设置门坎电压错误;

3)制动开关管驱动电路故障;

4)制动开关管坏;

网友S:
3、如果是检修过的变频器,或者不熟悉电路的人员,有可能是接线错误的原因!

网友S:
4、如果电源电压与额定电压不符过高,也会造成此类故障;

网友T:
谈谈我的观点:

制动电阻发热,也可以叫耗能电阻,也可以与制动相不关联。主要是一种保护电路,用来保护主电路不过压的。原理是这样的:变频器拖动的电机处于制动状态时,电动机变成为发电机,电机发出来的电荷由功率模块整流成直流堆积在主电路上,如果你的变频器不是四相象变频器,那么发出来的电能将会被整流电路堵在主电路上,如果电机还在发电,可以想像一下主电路上的电压将会越来越高。变频器内部的电压传感器或电压检测电路,检测到电压上升到设定值时(软件、硬件都可设定)。保护电路动作,电能经过控制模块、制动电阻(耗能电阻)进入负极消耗多余能量,主电路电压下降。当然可以像楼上所说输入的电压太高了,这个电路直接就动作了。所以也可以说与制动相不关联。
如果是制动电阻发热,那检查电网电压是不是过高、是不是设定值过低、控制模块直通、电压检测回路或模块驱动电路出了问题。

 另外:电机制动时由于惯性所对应的机械能转换成电能,通过UVW主回路导线反馈给变频器。经过全波整流后反馈到PN直流回路中。当反馈的能量高到一定程度,对应制动单元回路导通,多余电能就通过制动电阻消耗掉。所以在正常范围内的发热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过热,就要考虑制动电阻选型的合适性或者制动电阻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U:
制动单元导通触发板坏了,判断直流母线电压错误,误导通。

楼主:
20MP获得者:大头宝宝-1                  大头宝宝-1
10MP获得者:geh29                          siren

                           binzhiliu                      刘志斌

                           AQD008                      AQD008

20积分获得者:惊涛骇浪                    jingtao

                             qicuie310                  壮壮

                              zyw3166                    zyw3166

                              hsjbest                      6SE70

                             yangshiqing13          yangshiqing13

网友V(2012-03-03):
请问我的是不带变频器的起点动电阻器发热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