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 5000 中建了一个bool型的数组 现在想把数组中的值全变成0

楼主(2010-11-18):
fal 指令 只能对其他数组类型进行操作 那bool 型的数组怎么实现全部复位的功能呢

网友A:
用RES(数组名)指令不可以吗?

楼主:
对:yxg198308 关于

用RES(数组名)指令不可以吗?

内容的回复:

不可以的  res 复位不能是bool型数组

网友B:
用MOV指令应该可以,用上升沿把0传送给数组。

楼主:
mov我试过的不可以的
 没有能对bool数组进行操作的命令吗

网友B:
你看看程序,应该有给数组置位的。在tag表里,用在线模式就可以看到是那一个位了(或者有对数组传数的地方)。

网友B:
如果要看MOV后结果,你不用沿,直接MOV,把语句放到程序最后边(下边,程序是逐行扫描)。

网友C:
用FLL指令填充0;或用COP指令拷贝;再不行,用For循环,MOV 0

网友D:
楼上正解,COP可行,FOR循环可行

网友E:
对,COP指令最方便,更省事,用什么for循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