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264ds变送器故障

楼主(2010-11-18):
我公司在系统中使用了ABB的264DS的变送器,测量管道汽油流量,使用的是孔板。来回油路的管径和孔板都是一样的,但是来油显示150加仑/min  回油显示110加仑/min 。但是我们的系统应该是回油略高于来油或相等,请问这会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 同样的位置用E+H的变送器却显示正常

网友A:
楼主,变送器德两个取压口是不是装反啦

网友A:
现场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你要表达清楚..

是不是有两个管道,分别用孔板

E+H变送器显示正常,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它的来油110,回油150?

网友B:
原因很多,要一一排除

首先确定两差压变送器的零点、量程是否准确。

再者要看引压管内是否有冷凝的脏水,故障最有可能就是出现在这里。

还有各变送器引压系统的阀门开度是否准确,如变送器的平衡阀的状态,一次阀的开度。

最后只能找工艺原因,如介质的参数是否与设计时区别很大,孔板是否安装准确。

电源线也要检测有无对地现象等等,只要耐心排除一定能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