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外壳再次接地线,主要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0-11-18):
有一个现场,功率稍微大的电动机,电机接线盒里,电缆过来的N 线已经接地,(盒内接地端子)但是电机外壳仍要和接地网干线再次用接地导线相连,目的是什么?

网友A:
你们现在用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B:
重复接地

楼主:
TN-C系统,以前没有见过,非得在外壳上再接地线的,还是专门的铜线

网友C:
这是防止设备外壳带电而接的一种保护。由于你的负载功率比较大、很容易造成三相电流不平衡而N带电、还有就是在有些时候N断了的时候也会造成N线带电,所以这是一种双重保护哈!

楼主:
有人说,这是为了避免在电机运转过程中,由于电磁感应,电机外皮带电,(涡轮效应),所以,才有此一说,

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网友C:
呵呵、、、、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听这样说过、请楼主指点。

网友D:
防爆场所必须的3种接地方式:

接线盒内接地直接连接配电室接地

外壳接地线连接穿线管桥架接地

外壳设备扁铁接地属于设备接地

网友E:
防爆场所必须的3种接地方式:

接线盒内接地直接连接配电室接地

外壳接地线连接穿线管桥架接地

外壳设备扁铁接地属于设备接地

受教了,谢谢

网友F:
那不是TN-C系统,而是TT系统或者IT系统,非得在外壳上再接地线的;或者那电动机是高压电动机,做重复接地

楼主:
第一,非爆场所

第二,确实是TN系统

网友D:
非移动固定场所必须的2种接地方式(在TN-C系统和TN-C-S系统中):

接线盒内接地直接连接配电室接地 (工作接地)

外壳设备扁铁接地属于设备接地 (静电接地)

楼主:
那就有共同声音了,就是防静电的啦

网友G:
安全起见,重复接地

楼主:
没有不同意见了,那就盖棺定论了,就是防静电的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外壳设备扁铁接地属于设备接地 (静电接地)

1、在TN系统,大型设备要求保护接零PE外,还要求设备外壳重复接地;

2、所谓重复接地,就是对工作接地的重复(当然也有防静电的作用)!

(-:澕崽`:-)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外壳设备扁铁接地属于设备接地 (静电接地)

1、在TN系统,大型设备要求保护接零PE外,还要求设备外壳重复接地;

2、所谓重复接地,就是对工作接地的重复(当然也有防静电的作用)!

这个现场,这样的接地,应该不是重复接地,因为上百台电机,都是这样接的,只要功率稍微大些,外壳就通过铜线(注意不是扁铁)接地网,重复接地,好像不用这么多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外壳设备扁铁接地属于设备接地 (静电接地)

1、在TN系统,大型设备要求保护接零PE外,还要求设备外壳重复接地;

2、所谓重复接地,就是对工作接地的重复(当然也有防静电的作用)!

学习了,谢谢!